离合器如何工作的?---[请教]

楼主(2007-04-22):
问一下,离合器是怎么工作的啊,,怎么实现分离和接合的啊,和联轴器有什么分别呢?谢谢各位咯

网友:

顶一下
离合器一般用摩擦原理,也有用钢性的例牙开式的,
联轴器一般用来电机与油泵的联接。

网友:

顾名思义,离合器可根据需要随时实现分离与结合,联轴器是将两根轴连在一起传递扭距。

网友:

把两中说法结合在一起来看,是不是就可以解释了

网友:

你好:
   这里有一些管理离合器的图文介绍(汽车离合器较多)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汽车行业比较广泛,机械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2008-06-12):
工业离合器机械式离合器起到的作用无非就是起到传输扭力和过载保护之类的作用,连轴器的作用仅仅是传递扭力,不能改变输出扭力的大小和保护电机

网友:
说不清楚,但我知道连轴器不可以分开,但离合器可以

网友:
f

离合器由压盘  从动片  飞龙  组成   压盘升起  从动盘和飞龙分离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