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配用电机实例

楼主(2007-04-23):
传一个风机配用电机实例计算方法,感觉好要顶呀!

网友(2007-10-10):
补充一下:
K为电机储备系数,选用参照下表,一般按经验来
    在工程上,一般在计算的基础上,都要留有一定的余量,可根据工程的需要自己适当的加,电机的储备系数,其实就是工程余量。在系统中,总有可能干扰因素,会使风机的运转超负荷,这样电机就会发热了,就是不能让电机过负荷运转,但余量过大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的现象,浪费电能。
    其实所有的系数都是前辈们在工程应用中的经验取值,系数和常数是两回事,常数是物理的通过数学的方法推算出来的恒值,属于固有属性,比如阿弗加德罗常数等,而系数都是经验值,所以从工程上说,经验值仅仅是为后辈们提供一种经验参考,工程技术人员不要把系数误当成物理常数,为了避免隐患,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有条件仍然有责任去了解具体的使用及应用情况。

网友:
首先更正一下,我觉得上述例题中的风机静压应该改成风机全压(总压),因为风机效率为0.72应该表示的是全压效率,而不是静压效率,具体计算过程如下:风量90524 m3/h换算成m3/s为90524/3600=25.1455m3/s
根据风机效率等于输出效率/输入效率的比值
输出效率=风量*全压
0.72=25.1455*2730/输入功率   则输入功率N=95343.56W
输入功率N=95343.56W再除以传动效率0.98得97.29KW
取余量系数K=1.08,则电动机功率为97.29*1.08=105kW
可选Y2-315S-4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为110kW。

楼主(2007-04-23):

风机类机械配用电机计算实例
某离心式风机,风量90524 m3/h,风机静压2730 Pa,风机效率0.72,传动效率0.98,采用4极电机,求电机型号和功率。
计算如下:
  kW
根据  kW,取余量系数K=1.08,则电动机功率为
  kW
可选Y2-315S-4三相异步电动机,功率为110kW。

网友(2007-09-28):
怎么回内容不是很清楚?搞不明白

网友:
请楼主再检查一下贴子内容,里面是不是公式没传上来,关注中~~~~~~~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具体的计算方法整理一下。

网友:
在理论上电机的选用是如此,可是由于电机设计是数列式的,电动机的额定功率2.2KW,一般指的是在效率点最佳时的功率,而真正能承受的功率以电机不发热为原则,因此风机选配电机时可以不考虑这个系数.

网友(2024-10-05):
计算方法在哪呢?

网友A:
理论上就是压力乘以流量除以风机效率再乘以1.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就是压力乘以流量除以风机效率再乘以1.15

当然,电机效率和传动效率也应该计算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