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专用设备,谁见过, 谁能做?---[图, 求助]

楼主(2007-04-23):
各位大虾:

/ ^: q P$ s4 O. b

型材专用设备(9折-16折),谁见过, 谁能做?

       大家谁见过以下钣金成型设备,这是德国原装的图片,具体尺寸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希望哪位大虾可以做这个设备。给我联系。

楼主:
Re: 型材专用设备(9折-16折),谁见过, 谁能做?---[图, 求助]

这个是成型图,期待大虾解答

网友:
Re: 型材专用设备(9折-16折),谁见过, 谁能做?---[图, 求助]

小站 网友好!

我猜想可能是采用如图所示的上、下模与芯模压制出来的。

syw  070423---11.49

网友:
Re: 型材专用设备(9折-16折),谁见过, 谁能做?---[图, 求助]

楼主,这就是一般的钢制框架型材,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就是数控的折弯机做的,折小的内弯要有专用模具,做出口件时,折过20X25的,设备是瑞士、德国、意大利的都不错,各有特点,江浙一带有仿制的产品,也不错。

楼主:
Re: 型材专用设备(9折-16折),谁见过, 谁能做?---[图, 求助]

syw开门造车 ,归隐的SR71 大虾,因我公司现在需要这种型材,这方面的设备我们还比较缺乏。希望获得这方面的资料。归隐的SR71 大虾可否推荐以下作这方面的公司,或者设备。谢谢。

楼主:
Re: 型材专用设备(9折-16折),谁见过, 谁能做?---[图, 求助]

syw开门造车 你好
考虑到这个型材长度在2000mm左右,如果中间加模芯估计不好操作,可否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

大家好 这种型材是用带钢通过滚压一次成型。长度依据要求定尺。我在上海见过10折的机器。 这种型材见过,但忘了是那家企业生产。我公司有5折和7折的机器,主要用来生产机柜立柱。

网友:
Re: 型材专用设备(9折-16折),谁见过, 谁能做?---[图, 求助]

我有一朋友生产10折的冷弯机。(济南捷成数控设备有限公司)设备包括型材开卷、校平、伺服精确送进、冲孔、冷弯成型、校正、随动飞锯定长切断,堆料等工序。

楼主:

我们公司一般用九折的型材,这个是16折的,期待做过的朋友解答

网友:

小站 你好

9折和16折的成型原理是一样的,弯越多所需的冷弯成型辊越多。
你与济南捷成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的 武工13305319666联系一下。(我与他谈了,他那生产13折的设备,16折的设备因市场需求少,开发后没量产。)

楼主:

我昨天和一个姓王的经理联系过,他们现在理论上可以作,不过还没有太大的把握,而且成本太高,

网友:

Rittal:9折俗称PS型材,16折俗称TS型材,由滚压成型,专门用于机柜立柱,有极高的组装灵活性,就像积木一样,可以按照客户需要,进行组装和变化!

楼主:

木独龟 大虾说得对,现在9折很普遍了,16折还比较少见。

网友:

机械加工是外行,所以以外行的资格说句话,SYW老师的方法是否可以借鉴,采用平板进料模具滚压,主要就是确定滚压的先后顺序及校直~~~

网友:

小站 网友好!

如果批量生产,应该采用“我在飞友”在7、8楼给的工艺。
如果小批量生产,可以采用“折弯机+对折胎具”的方案。具体见示意图。

syw  070426---21.26

楼主:

小批生产如果使用对胎模具,有几个方面我希望syw大虾给于解决,胎具在成型后如何取出。我想不明白。还有就是如何保证成品的精度。废品率的问题。这些如果可以解决。就好办了。

网友:

小站 网友好!

示意图兰色部分为可开合的模具。

它的工序是,先将其它所有的折弯处用折弯机加工,最后图示中折页处的两个角,用胎具折叠。

syw  070428---19.09

网友:

小站 网友好!

对不起,图忘传了。重传一下。

syw  070428---19.14

楼主:

谢谢syw,明白了。不过我想折弯不适合加工该产品。因为比如成品精度不会达到要求,做胎具也会耗尽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想做条生产线。价格估计要几十万。老板有点犹豫。不过我认为该产品一定会有市场。本想老板不做自己,自己可惜没资金。

网友A:

小站 你好

冷弯成型设备现在还不能做到由工控电脑实时控制,需经常人工调教,而且价格较高。购买还望慎重。 我们公司的价值几百万的意大利产门边四边折流水线就因这问题闲置很久了。

楼主:

是啊!我也知道。像萨瓦尼尼那种设备造价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2007-11-19):
引用 网友A:
小站 你好

冷弯成型设备现在还不能做到由工控电脑实时控制,需经常人工调教,而且价格较高。购买还望慎重。 我们公司的价值几百万的意大利产门边四边折流水线就因这问题闲置很久了。
几百万的意大利产门边四边折流水线,典型决策错误

楼主:
是的。有些老板就是要别人看看自己的实力。设备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公司更具实力。花大价钱购买进口设备。有时候反到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有些老板就是要别人看看自己的实力。设备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公司更具实力。花大价钱购买进口设备。有时候反到得不偿失

花大价钱购买进口设备。有时候反到得不偿失,我的老板正在

网友:
如果目前不太想投入太大呢,还是考虑折弯顺序,和采用单独的模具做成形校正。应该还是做得到。

网友:
小站 你好 ! 无锡康贝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和上海巨盾电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有

小站 你好
无锡康贝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和上海巨盾电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有------------------、九折型钢生产线、十折型钢生产线、十三折型钢生产线、十六折型钢生产线、------------制造不是问题,关键是专利侵权

网友(2009-04-11):
现在这个十六折型材冷弯机我们正在开发,很快就会应用到我们的高档机柜上.

网友:
请问谁知道9折型材加工方法,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高手谁知道PS和TS型材加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