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自控系统获取设备运转时间?---[请教]

楼主(2007-04-23):
一台主体设备(挤压机),PLC控制,想自动获取取设备的运转时间,该如何做?

网友:

呵呵,不要光提问啊,先说说你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呢?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你是新手,但你遇到这个问题时,首先自己也会有一点想法,先把你自己的想法拿出来说说吧:)

网友:

plc应该有定时装置,可以看说明书,然后在想办法

楼主:

在设备运转中(及挤压时)会产生压力变化,可通过检测压力来判断设备是否运转,通过上位机组态软件(RSview-32)可进行设计,只是没用过这个组态软件,不知如何作手.

网友:

miao biao

网友:

这样把我把组态软件RSVIEW-32的使用说明给你传上去,先看看在说!
但是不知道你是否也用AB的PLC,如果用AB的PLC能方便一些,因为AB本身有自己的通讯方式,这样能简单一些!
如果想组态还需要RSLINK 和RSLOGIX软件
给你传一些关于AB的资料
希望你能用上·

网友:

很多PLC都具有记时功能,只是要明确如何接线.看看具体某个牌子PLC的说明书,或咨询他们的技术人员,是个不难的我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已经成功运用.

网友:

晕死了~~~画了一张电路图,发现怎么贴也贴不上来~~~~郁闷~~~~~

网友:


网友:

还好,发上来了~~~

暂时不对这图做解释,大家看看,不明白的地方问我

:)

PS:
在设备运转中(及挤压时)会产生压力变化,可通过检测压力来判断设备是否运转
这个方法是完全可行的!只是成本比较高。
LZ不妨看看我的图是如何来取信号,用我的方法比较省钱,也是工控界常规的做法。

网友:

斑竹
你上传得图看不清楚
主电路没有问题
就是PLC控制部分没有看清楚
请指教!
谢谢!

楼主:

我们用的就是AB的PLC ,谢谢你传的资料.有不懂的再请教你.

引用 网友A:
+ E. }6 H7 L d. h8 G; f 这样把我把组态软件RSVIEW-32的使用说明给你传上去,先看看在说!
但是不知道你是否也用AB的PLC,如果用AB的PLC能方便一些,因为AB本身有自己的通讯方式,这样能简单一些!
如果想组态还需要RSLINK 和RSLOGIX软件
给你传一些关于AB的资料
希望你能用上·

楼主:

随风而去朋友,你的图象是从主电机引运行信号到PLC,即电机只要运转,就记录时间,对吧?但对我这台挤压机,很多时候电机运转并不代表它真正运行,即设备空转,所以看来也许取压力信号会更真实些.

网友:

TO:KALA
你在图上单击鼠标,它会另开一个窗口,这样就看的比较清楚了。

TO:MICRO75
你的分析很对,这样做的确是取了电机运转的信号!你分析它的缺点也非常的正确,它无法判断它的工作状态(也就是说它在空运行时,它也会误认为它在工作了)。
取压力信号是一种真实有效的测试方法。

:)

网友:

通过上位机组态软件(RSview-32)可进行设计,只是没用过这个组态软件,不知如何作手.

关于这个软件我也没有用过,但它的大概流程我可以说一说。

做显示时的大概流程
当你的压力检测开关有效->LC的输入端采集到信号->用软中间继电器保存状态->在组态软件中
读取你那个软中间继电器->根据你所设定的变量,相应的部件起相应的显示变化

做控制时的大概流程
取一个软中间继电器,把它和压力检测开关有效的状态进行“并”处理->在触摸屏里找一个“按钮”,并把该“按钮”的控制变量定义为该软中间继电器的地址。

至于记录时间的方法,我想3,5,7楼的朋友们已经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了。

PS:
等你完成这具试验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放些截图上来看看啊。
到时我用职务之便给你加精。呵呵

楼主:

我做好后一定截图上传,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我有这个软件,但就是太大了,无法上传啊
如果解压缩就太麻烦了

网友:

可以用分割工具,切割,然后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