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 CAD 打印时的问题?

楼主(2007-04-23):
哪位高人请指教,为什么我用Auto CAD打印时总是没线宽啊?

$ G {

已经打印界面设置了“打印对象线宽”还是没有。

网友:

“线宽”的控制按下去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图层设置错了,不要设置为默认层就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前提是你的AUTOcad安装没问题

楼主:

我用的Auto CAD 2007,安装没有问题。

线宽当然是点下去的。

网友:

打印样式表中如果选"无",“打印对象线宽”必须打勾; 如果打印样式表选其他的,则点一下"编辑"看一下线宽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

你是安GB那样设置的吗?》
再参考楼上的建议

网友:

你设定线宽了吗?
如果设定了,点击布局,看一下有没有线宽
打印预览里面也可查看,如果有就可以打印出来
如果没有,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有设定线宽

网友:

如5楼所说在打印样式中改。有些打印机可以设定线宽。

网友:

在图层里设置线宽,再注意打印样式设置

网友:

我一般是通过颜色来设定线宽。
不知道你是怎么设定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6 a- j' [9 ?7 l$ H
似乎是打印样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