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30平面磨磨头换向迟钝---[求教]

楼主(2007-04-23):
求教:

M7130平面磨磨头换向迟钝,是怎么一会事?也不是不换向就是迟钝,慢速稍好点,快速不行必须到头停一会儿才换向,请教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搂主的机床是在断续进给的情况下还是在连续进给状态下发生的状况。
假如是在断续进给的状态下,可以将操纵箱上下面的两个节流螺钉调整以下,调整方法如下:
螺钉内旋则断续进给量增大,反之减少。假如你的机床是在断续进给的情况下换向迟缓,可能是
进给量太小,在工作台换向时向磨头油缸的通油时间太短。那样只需将螺钉适当向内选入即可。
假如是在连续进给时发生的换向迟缓那就要检查一下磨头换向阀的阀芯是不是被油污卡住了,清洗去毛刺,是阀芯灵活无阻滞即可。换向阀位置应该是在磨头体上面。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有端部停留设置啊?我们单位的磨床都用这样的设置,根据磨削需要的不同可以自己调节!

楼主:

在连续状态下,伐芯也没有卡住,我考虑是回油管上应该有个背压伐,这是台旧设备.不知对不对!谢谢指教了!

楼主:

不该节油螺钉的问题

楼主:

没有端部停留设置

楼主:

在连续状态下,伐芯也没有卡住,我考虑是回油管上应该有个背压伐,这是台旧设备.不知对不对!谢谢指教了!回油压力影响换向吗?

网友:

即使回油管上有背压阀也与他没关系,不知换向阀上有没有节流螺钉,如果没有或许就是换向拨杆
有磨损,换向阀主阀芯极位不正确,处于半通状态。

网友:

不记得M7130上还有背压阀,有吗?好像没有那个必要吧,请问一下你们的机床是哪里生产的,我只接触过威海,沈阳还有天津和杭州的,除了天津的,威海,沈阳和杭州这三家的液压系统原理都差不多。

楼主:

我也不清楚改天我去 看看,这不是我单位的设备,我单位那台有背压伐,但不知有关系吗?

楼主:

以上的法子我都排除了但无用,就是没有背压伐,

楼主:

我把换向伐洗了3 遍都没奏效

网友:

如果有背压阀,若被压阀阀芯卡住也会有影响,

楼主:

没有背压伐,

网友:

是连续进给时发生的故障吗

网友:

断续进给正常吗

楼主:

是的,

楼主:

断续进给不太断续工作台移动时磨头停不大住

楼主:


网友:

那样就需要重新调整一下操纵箱上的节流螺钉了,上面两个是调整工作台的,下面两个是调整磨头的你说的断续进给不大,如果指的是无断续进给的话其实那是断续进给量太大,那就要将调整螺钉先尽量外旋,然后仔细观察断续进给情况至断续进给无冲击就可以了,并且还要保证在工作台的两个运动方向磨头的进给量都一致。
试一下吧

楼主:

试过了,不行,谢谢了!

网友:

不过就你介绍的情况基本认定还是操纵箱的问题,建议你再仔细调整一下,因为有一次在做兼职的时候,有一家的磨床也是出现类似状况,找过几个人修过都没有修好。我去了以后根据他们介绍的状况也就是调整了几下,结果故障就排除了。当时他们单位的维修工也在场,还说了一句,不对呀,我也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没修好呢。多余的我就不多讲了。
顺便说一句,要不在排除磨头换向阀原因外,你可以把操纵箱拆卸清洗检查一下。
祝你成功

网友:

可能是换向阀两端针阀调整不当。

楼主:

两端没有针阀

网友:

能传个液压原理图上来看看吗?

楼主:

对不起没有图,就是普通那种

网友(2009-04-24):
油箱缺油没有?先查简单的看看。

网友(2009-07-30):
看了半天,都没说到点子上。工作台换向缓慢原因是工作台底下的双出头油缸在运动到一端时,油缸本身设计的缓冲装置发挥了作用,也就是所工作台进入了换向缓冲阶段。打开工作台控制手柄的外壳,就看到有一个大阀块,两端分别由一个盖板。盖板中间有一个调节螺钉。这就是缓冲调节螺钉,是一个节流阀。顺时针变慢,逆时针反之。注意:左边调左停留,右边调右停留。
如果不行,就是油路堵塞,拆下清洗。如果还不行,一定是系统压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