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20型滚齿机,开机20分钟就不正常---[请教]

楼主(2007-04-23):
我在操作一个Y320型滚齿机时,刚开机时一切正常,大约转了20分钟左右,机器突然不转了,随后检查发现装刀具的轴弯了,随后检查齿坯发现变形了.是什么原因? 有个人和我说,是油压在开始的时候没上去,等机器开了之后自动把齿坯顶了上去(走刀是从上往下走)造成吃刀过大,说油压表的值和实际的不符.

我想,我开机已经转了有一段时间了,都正常啊.为什么油压上的那么慢!平常也是那么开机就没事,不只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倒霉的楼主。顶一下。

网友:

非理性的故障.

网友:

呵呵,不好解释!2米的滚齿机在干大工件时必须工作台上浮0.06mm(即油压未上去)!多半是液压的问题!

楼主:

那也就是在20分钟后,油压上升,早成工作台上升,造成吃刀过大!

网友(2008-08-15):
(1)刀架丝杆间隙过大或者是丝杆螺母上的紧固螺丁脱落.丝杆下面蜗轮上的固定螺帽上的防松保险失效,造成机床在开始在液压油缸(刀架平衡油缸)的作用下没有掉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油温升高,油变稀.加上机床的液压件性能不好,泄漏加快.从上往下滚,刀子在吃料时发出的振动,引起刀架上下一起一落,当平衡油缸由于泄漏不起作用,刀架一下子就落下去很多(最少是3mm以上),吃刀量太大,刀架掉下来压在齿坯上,造成刀杆压弯,机床抱死而停下来,平时我在维修中遇到的最多的就是刀架一下子掉下2mm,刀子当时就打烂了,芯棒也打偏了,刀杆最多是打偏了,拿下来重新装上找正就行了,刀杆是不会打弯的.机床在出事故时,也不会因打刀而停转的.
(2)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工作台在液压开启时,一直没有浮上来,在加工过程中,工作台突然浮起来过多,把齿坯顶起来,造成吃刀过大,刀子一下子打烂,刀齿落下来卡在齿坏与滚刀之间,机床主轴与工作台卡死,刀杆被卡弯了.(加工大模数的齿轮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