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2007,画轴测图---[请教]

楼主(2007-04-23):
我是大一的学生,刚学CAD,由于老师只教一点画平面图的知识,我就想自己自学画轴测图和建模,在用CAD画轴测图时,我怎么看我画的图都觉得别扭(画一般的轴测图我是不会画错的,这自信我是有的)就是觉得没有我手工画的好看,总是看着不知道是那错了,后来我证实了一下我的想法,才发现,用手工的那中四心法画出来的和CAD画的有出入,但我刚接触CAD不久,就是不清楚这出入是不是我CAD的设置不正确还是什么原因?

清高手帮忙,我想应该是我的设置问题.

楼主:

截图在这,上面的附件里有dwg格式的文件.

网友:

这个.....应该算正常现象吧!!~~

楼主:

今天想了一下发现,我们用手工画的椭圆的近似画法,所以肯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画,请教高手怎么画(如图),能不能画出来传上来看一下.它是正等测的半剖的,我想画成不剖的,关键是第二张图片的那个三通的那个小突台我不会,希望大家能教教我.

网友:

无语中,楼主真强人,现在三维软件这么普及,楼主还在二维画轴侧.............学个三维软件吧

网友:

CAD不难的,很简单,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呵呵,还是学学PRO/E吧,CAD里的编程制图还是有点难度的,弹簧的程序我有了,可那个渐近线齿轮程序我没有做出来,老是说_$
; 错误: SETQ 中参数太少: (SETQ I0)
_$ ,谁有这个程序呀!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o1 s4 i J# f) R. i 无语中,楼主真强人,现在三维软件这么普及,楼主还在二维画轴侧.............学个三维软件吧

不是三维普及就不用学二维,我们要了解它,就如同CAD能画图,我们还要先从手工画图学起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