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传动形式中文叫什么?---[请教]

楼主(2007-04-24):
我在一个国外网上看到的图。我孤陋寡闻,看过的机器也少,这种传动形式中文叫什么?

楼主:
Re: 这种传动

重传一次

网友:

这个是双曲面齿轮,小齿轮右旋上偏置式,大齿轮左旋,齿廓曲线为球面渐开线。

网友:

Hypoid Gear - 准双曲面齿轮

网友:

平面螺旋传动机构,润滑材料很特殊。

网友:

蜗轮蜗杆传动

网友(2008-06-03):
这种传动可能叫做偏置蜗杆传动

摘自2008全国小模数齿轮制造技术(宁波)研讨会文集。

优点:
1.重合度大。 可达蜗轮齿数的9-12%,因而噪音小、平稳、承载能力大。
2.齿面润滑好。  合速度与接触面法线的夹角为锐角,接近0度。
3.摩擦力矩方向与蜗轮旋向相同,效率高。
4.可通过调节蜗杆轴向位置调节齿侧间隙,不影响齿面共轭。降低装备精度要求。
5.可以当离合器用。蜗轮轴向位置变化时与蜗杆的啮入啮出灵活可靠,中心距保持不变。

缺点:
1. 蜗杆不能反转(您的动画刚好是反的)
2. 蜗杆轴向力大,蜗杆反转若有轴向窜动会导致机构卡死。
3. 模数小时各部尺寸皆小,不易加工。

此种锥蜗杆可用旋风铣的方法制得,当然必须是数控,需要4轴联动才行。
瑞士兰博特瓦里有限公司 瑞士莫尼埃查纳有限公司 有这样的加工设备。

网友:
锥蜗杆传动

从图上看是属于锥蜗杆传动的

网友:
锥蜗杆的加工

锥蜗杆副可以在滚齿机上用展成法加工,制作与主动轮相同参数的滚刀,类似于蜗轮的加工方法可以加工出较高精度的锥蜗轮副。

网友(2008-08-05):
7楼是专家,我很赞同

网友(2008-09-30):
长见识了啊,机械行业,博大精深

网友:
锥蜗杆传动

不过动画里的旋向反了。

网友:
有学习到新东东喽!!!

网友(2008-11-29):
原来是这样,又学习到了一招,多谢高手。

网友(2009-03-09):
7楼真是专家,佩服。

网友:
偏置蜗杆传动

网友:
也像端面齿轮x

网友(2009-07-10):
从图上看是锥蜗杆传动,但锥蜗杆传动的英语为spiroid gearing

网友:
7楼很内行。

网友:
呵呵,把它的转向调过来了。

网友(2012-10-15):
齿轮叫Geleason格利森螺旋锥齿轮吧。这个用来传递传递交叉轴的运动,那就是准双曲面齿轮。

网友(2012-11-22):
蜗杆传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