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lit gear

楼主(2007-04-24):
split gear 我把它翻译成错牙齿轮

 n. L1 N

这种齿轮好处是即保持了斜齿轮重合度高的优点,又避免了斜齿轮的轴向力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我见识少,请问那些齿轮是整体的吗?

网友:

这样的齿轮加工是不是特麻烦???

网友:

不能是整体的,整体做不出来吧

网友:

知道这种齿轮的具体安装方法和过程吗?

楼主:

我是从国外的一个齿轮网站上看到的。
怎么回事,我把这个国外网站的地址贴上来,立刻就给删掉了。
这个中国机械社区网不会这么小气吧。
难道这里不能贴其它网站的地址吗?????
我们不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吗???????

网友:

感觉你贴出的是个人网站。有些人老是借着发贴宣传自己或企业网站,这是社区规定要删除的,否则就会广告满天飞,干扰大家讨论。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辨别,究竟是出于技术讨论的需要贴出网站,还是宣传自己。主要是你这里没有提出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贴出几个图片,因此删除。此点请予以理解。

网友:

端面上的凸牙就是用于错开每个齿轮的。
齿轮的安装精度的要求应该会高一点,要做到第一层和第二层齿同时处于啮合状态,不太容易。或者磨合后再表面处理?
还有,轴向也会有安装要求。做这样的齿轮箱,各方面的精度都要求上一个台阶。
其实,斜齿轮也就是由无数片极薄的直齿轮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