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零件翻译,汉译英---[请教高手]

楼主(2007-04-24):
刚接触机械,急着翻译几个零件,不知道怎么下手,请路过的高手们帮忙看看怎么翻译.

1. 羊角轴

2.传动轴

3.半轴

# I& A' I U

网友:

试着译下:
羊角轴---Yanggakdo axis
传动轴---Drive Shaft
半  轴---Semiaxle
请高手拍砖.

网友(2007-07-12):

可以用金山词霸在线翻译求助,否则以后的专业名词多着呢,问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