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autocad 和 solidworks 转化的软件---[求教]

楼主(2007-04-24):
22

有没有autocad 和 solidworks 转化的软件

网友:

solidworks直接可打dwg格式的文件,不需转换

网友:

第2楼说法正确,补充一下,solidworks直接可打dwg格式的文件,但autocad只能打开solidworks的工程图文件.

楼主:

多谢,受教了

就是我想用autocad的图形在sw中生成实体,可行么

网友:

在solidworks里可以直接将DWG格式的文件导入,然后进行拉伸\旋转等操作.不过一般都需要经过修改才行.

网友:

想用autocad的图形在sw中生成实体,可行么 ??
怎么办?我也向学一学,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2011-02-21):
solidworks2010的可以直接装换autocad

网友(2011-04-28):
不用转换可以在SW中直接打开,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可以在autocad里复制,然后到sw草图粘贴。

网友:
这二个软件CAD可以在SW中打开,SW的可以转换成CAD,但是CAD打不开SW文件。且在SW转换过程中要注意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