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ear fly(飞剪),正在做一套设备---[请教]

楼主(2007-04-24):
各位大虾:

本人正在做一套设备,其中里面有一shear fly(飞剪),采用的方式是液压缸带着剪刀跟进,在线剪切(液压控制).

速度为双速(板材的双速由双速电机提供):7.5mpm和15mpm.

由于控制系统是由老外来做的,我不是很确定它是怎样控制,来实现剪刀跟进的同步性及双速的切换控制;

顺便说一下,这里输入点只有一个编码器以及液压部分的换向阀、节流阀和减压阀等.

* n$ h o

恳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有了解飞剪也可以来讨论一下!

网友:

高飞你好

你制造的是台开卷骄平定尺线吧。我见过的飞剪是将剪刀装在滚筒上,由伺服电机驱动滚筒,实现在线剪切。
在型材定尺线是由装在有剪刀的剪切架上的气缸接到剪切信号迅速加紧板材,剪切架在滑轨上与板材同步前进,并实现在线剪切。剪切完成后靠复位气缸回位。
济南的艺高,捷成等公司生产飞剪设备。可咨询一下他们。

网友:

飞剪有许多种,有摆式的、有平滑动的,没有什么技术问题可以考虑,一个是线上测速要准,剪的同步要控制好,一般是3-5%的前向速度差,回程时间和最小剪切长度有关。剪切力和厚度、材质有关。别的就没什么了。能做这东西的人满处都是,考察一两家看看即可。

楼主:

多谢二位大侠,你们说的非常到位.
但跟进速度和回程速度以及他们所用时间之间的关系,
又是怎样呢?
我在找答案,也希望知道的大侠能给以提示,谢谢!

网友:

轧钢工艺的要给你算一下,速度差是要设备的人计算的。

网友:

高飞 你好

飞剪问题解决的怎样了?在等你的好消息。
板材滚剪是在线检测线速通过伺服系统控制滚剪滚筒的快慢。
线材,棒材要控制跟进后由飞锯或两个对转的对滚刀剪切。
见下图。。

网友:

控制图没传上。

网友:

PDF资料,介绍设计飞剪。

网友A:

板金行业使用的飞剪和轧钢使用的飞剪是不同的。
就飞剪 大家继续讨论呀。

顶一下。

网友:

以下是我们做的飞剪原理

楼主:

各位大侠,你们好!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们的飞剪是成型技术,这次是转国产化,只不过我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
想弄明白一切我心中的疑问.
我们的飞剪行进采用的是平滑式,由油缸驱动;剪切也是采用油缸驱动,进行直线往复式运动;
剪刀结构就象铡刀.
而板材的行进是靠普通电机驱动夹送辊来带动的.
所以这里面存在:
第一,油缸的前进速度与板材速度(电机转速)匹配的问题;
第二,油缸的回程时间与最小剪切长度之间的函数关系.
通过对照设备的液压原理图和电器控制图,初步我的判断是这两个问题都是通过调整液压系统来实现的.
现目前本设备正处于紧张的机械安装阶段,马上就要和液压,电器进行联调,我相信下月初就能有一个结果,到时候我发几张图片,再和大家一起探讨!

网友:

这种剪切我第一次看到,谢谢高飞的分享。
有很多机械都为见过,还在搞机械?惭愧呀。好东西,呵呵。

网友:

这种剪切比双滚筒飞剪更易于控制剪切精度。易于制造。用普通电机送料,降低了设备成本。
第一和第2问题用在线测速(定尺)编码器和伺服阀可做到精确定尺。
祝你们早日成功!

网友:

我见过江苏无锡那边做的飞锯,他们是用PLC控制的在线裁断型材,原理和超人回来大侠的原理有差异。

网友:

飞剪 技术 难以理解撒

网友:

我再发一个影像给大家看

网友:

怎么传不上去?
我改成压缩文件上传.

网友(2007-05-24):

請問"超人":
我看到的設備與您在第十樓所描述的偏心軸剪切略為不同
其上下刀軸永遠垂直於待剪鐵板( 據說 可以保證切斷面的平整)
可否請問兩種剪切方式之優劣或適用場合之差異

网友:

工海 你好

请问你说的“其上下刀軸永遠垂直於待剪鐵板( 據說 可以保證切斷面的平整) ”是飞剪还是停剪(普通剪)?

网友:

是飛剪  請參考其宣傳影片
http://www.yunghua.com.tw/video/sl-3508.wm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超人":
我看到的設備與您在第十樓所描述的偏心軸剪切略為不同
其上下刀軸永遠垂直於待剪鐵板( 據說 可以保證切斷面的平整)
可否請問兩種剪切方式之優劣或適用場合之差異

1 W& o/ ~4 ` u( i; @: H

异曲同工!

 G

不存在"其上下刀軸永遠垂直於待剪鐵板( 據說 可以保證切斷面的平整) "类的问题,因为其中还有一个压紧(梁)的机构.

网友:

機械工程師的巧思真另人佩服
等我了解多些之後
有機會再另行請教  謝謝

网友:

飞剪在形式有很多种,我们做过的就不下六七种,有些要看用户的偏好,还要考虑成本.

网友:

还请 超人回来 大侠多多介绍些有关飞剪的知识。
“我们做过的就不下六七种”又是什么样的?很想了解。请赐教。谢谢

网友:

懇請
         超人大俠
                            賜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剪 技术 难以理解撒

网友:

飞剪也可理解为同步剪吧,主要关键点就是使剪刀在切断与撤出干涉时与物料保持同步运动。个人理解

网友(2007-08-26):

引用 网友D:
3 p) ^0 ^& i X& Y/ m0 ?/ ? 飞剪也可理解为同步剪吧,主要关键点就是使剪刀在切断与撤出干涉时与物料保持同步运动。个人理解

(一直忙于国外的几条生产线,只是零零星星的上上网,有些帖都没有时间回复),

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叫"追踪剪",至于"飞剪"是在高速运转的情况才称谓,

形式多样,有时侯连自己都将名称搞混淆,先说几个吧:
杠杆摆式飞剪;
滚筒式飞剪;
摆式飞剪;
偏心摆式飞剪;
偏心轴式飞剪;

移动式飞剪;

凸轮移动式飞剪;
..................

网友(2008-05-20):
回复 网友E:

你好,我现在在做一个偏心摆式飞剪机的毕业设计,但是我现在对这个偏心摆式飞剪机的应用不是很了解,不知道它主要是用在什么方面,以及它的一些主要的技术资料,我都不清楚,能告诉我一些偏心摆式的飞剪的资料及一些技术参参数以及它具体是用在什么方面吗,

网友(2008-11-27):
学习了  谢谢啊 正在写飞剪项目资金申请

网友(2009-04-17):
大连有一家对各行业定尺特别专业,不妨问问!

网友(2009-06-03):
学习了  谢谢啊 正要搞飞剪项目

网友(2009-08-17):
钣金上用到吗?

网友(2009-09-28):
找武汉科技大学的机械原理教材,每年学生做的机械原理课程设计都是飞剪机构,连续做了几十年了,或者去武钢冷轧厂参观一下,线上有飞剪

网友:
艺高,捷成 不太清楚他们,这个要看你的误差要求了,如果要求高还是比较难实现的,不过我们公司可以给你整套的解决方案:
http://www.hma.com.cn/

网友(2009-11-25):
我的理解,飞剪的方案很多,其难度还是在于速度和精度,看你用途而定。

网友:
控制图没传上。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什么文件,我下载后怎么无法打开呢!~
请大仙赐教!

网友(2010-02-04):
正在做这个项目,但是手头的资料实在太少了,哪位大师肯赐教呢?

网友(2010-05-27):
下载了,太用帮助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1-03-22):
薄钢板飞剪,0.3mm厚, 250mm宽,用哪种结构比较好?

网友:
什么是商务会员?付费的?

网友:
旋转的剪刀和滑动的剪切方式, 对板料送料的影响(冲击?)有没有差异? 我是今天才知道有飞剪这个词的.

网友:
嘿嘿~偶是来找资料的,多谢各位大大提供的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后只有8K, 打不开.
不知道源文件有没有问题.
或者是不是有什么文件导致瑞星杀毒修改文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您好,社区下载文件请使用右键另存为下载,使用下载软件是不能下载的。详情请参阅社区公告。

网友(2011-10-04):
原理大都都是相通的,我做的多的是棒线材飞剪,可以独立设计

网友(2012-05-16):
引用 网友A:
板金行业使用的飞剪和轧钢使用的飞剪是不同的。
就飞剪 大家继续讨论呀。

  板金行业使用的飞剪和轧钢使用的飞剪是不同的。
你好,能 稍微 详细 介绍一下这一点吗?

网友(2012-07-10):
请问 (0.1-0.3)*1000 宽的  板 该用什么样 的飞剪?

网友:
学习好好111111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