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哪种牌号的不锈钢最便宜?

楼主(2007-04-24):
请教各位大虾,市面上哪种牌号的不锈钢最经济、实惠!能起到基本的防锈功能就行了,不需要起装饰作用。

网友:

303

网友(2007-08-01):

430

网友:

Cr 不锈钢普遍比较便宜,Ni 不锈钢普遍比较贵
因为ni 很贵(不过最近价格有下跌)
所以,可以选用Cr不锈钢。

除了价格,不同牌号的不锈钢性能差距比较大,加工难易程度也不一样,
建议仔细查一下材料手册

网友:

SUS202

网友:

301

网友:

0Cr13不锈钢最便宜。

网友(2008-10-29):
不锈铁最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