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求助]

楼主(2007-04-24):
<>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有正、反之分么?
<>有的话,怎么判断?

网友:

  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有正、反之分,是依据伺服放大器的要求实现的。

楼主:

我想问的是,从某一角度观察,正、反转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

普通电机从电机后面观察,顺时针转为正方向,伺服电机呢?

网友(2007-07-23):

我所接触的伺服电机是可以通过改变内部参数改变旋转方向。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 三菱的

网友:

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伺服电极的旋向是由伺服控制器控制的,如果你所说的只是直接通电,不经过控制器,那和普通电机没很大的区别。

网友:

看一下伺服器说明书才行。之前我也只注意通过输入信号改变方向,还真没想过是否需要区分什么是正什么是反,多讨论问题确实能发现更多问题。

网友:

伺服电机一般从轴头看:
逆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网友:

又检(见)这个帖子,
不是和楼主说的普通电机的一样吗?
真好笑.

看样子这是电机的国际标准!

网友(2008-03-13):
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正反转这不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