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90刨床油温升高不工作---[求教]

楼主(2007-04-24):
我单位有一台B90刨床油温升高不工作,油温低时很正常工作6小时左右就慢的没法工作了是怎么会事,请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Re: 求教 B90刨床油温升高不工作

油温有多高?阀集成泄漏是否严重?系统压力多高?

楼主:

约40度以上泄漏严重压力5兆帕以上

网友:

40度以上65度以下属于正常油温;
(泄漏严重)工作压力5兆帕以上,滑枕切削应该没问题 ,消除阀集成泄漏及检查滑枕油缸活塞密封有助于提高滑枕切削速度.

网友:

楼主;搞机修的? - l4 K8 A2 b v) [<机床维修技术问答>,邱言龙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4元

网友:

是保养的问题

网友:

有些问题是靠书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