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无法应用方程式---[请教]

楼主(2007-04-24):
我按照书上画一个蜗杆,有一步提示是创建一个基准面,双击基准尺寸后,“修改”中选“添加方程式”,“"D1@基准面1"=2.5*pi*3” 然后点确定,我的SW就自动关闭了,弹出来 solidwoks RX。然后就是一大排的东西,我看了下,基本没什么问题。(我的显卡是七彩虹 GT 7300的。这应该没关系吧。)我想请教一下出现这种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

D版这种现象顶正常的。我常碰到。这和你的方程式无关,而且你的方程式也没什么问题。以前用在一台资厂用过正版的,不管操作如何有误SW不会自动关闭。

楼主:

那就是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安装正版:)。我也不知道。不过你的这个情况也太过于严重了,多试几下是不是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还这样建议重装软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版这种现象顶正常的。我常碰到。这和你的方程式无关,而且你的方程式也没什么问题。以前用在一台资厂用过正版的,不管操作如何有误SW不会自动关闭。

- N' w, m u

安装正版软件

楼主:

我先是装的SW的典型版,发现了这个问题后,就装的SW OFFICE 。还是有这个问题,简直没法了。晕! 因为我是个新手,还在学习阶段,所以只能照着书上的画,出了这个问题,我的蜗杆和蜗轮都不知道怎么画了。
我一个小穷学生,哪有钱去装正版的啊?

网友:

你把公式重新编辑一下

我也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把顺序换下,或者把pi写成 'pi’  看看

网友:
Re: SW中镜向实体失败。

以前用PROE,现在刚学SW。
比如在SW里先画一个长200*宽150*高20的长方形实体,然后在高20的方向建立一个平移200的平面,以此平面为镜向参考平面镜向实体。为什么老是显示错误呢?(说实体之间的距离太长),用PROE都可以的。

网友:
Re: SW中镜向实体失败。

发错了。我本来是要另开一栏的,麻烦管理员给转一下。

网友:
Re: SW中镜向实体失败。

说装正版只是说说了。还有问题就把它全部删了重装。SW最好不要和系统装在同一个盘。

网友:
Re: SW中镜向实体失败。

8楼的关于镜象。镜象中有个“选项”,其中有个“合并实体”,把前面的勾去掉。

网友:
Re: SW中镜向实体失败。

o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了!

楼主:

我想换个方法,用“螺旋线/涡状线”命令  应该也能做出来吧? 我感觉这和画罗纹是一样的。这样做应该能避免这个问题的。我实在是被这个问题搞烦了。

网友:

可以啊.我都是用这种方法做的.用方程做的我倒不懂.

网友(2011-10-13):
是不是跟草图的尺寸也有关呢,我的也不是正版的,可以用方程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