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浦的冲洗方式---[请教]

楼主(2007-04-24):
各位大侠

 o

请给小弟提供泵浦的所有冲洗方式,最好有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样的一种冲洗方式

比如易燃,易暴的流体,

       颗粒状的流体.

      高温/低温,高压/低压流体等等.........???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要冲洗什么东西,关于冲洗有很详细的说明这个社区里,你说明白以后我根据你的情况给你传点资料看看.

楼主:

我说的冲洗方式就是转动设备上密封用的

比喻说卧式离心泵的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一般安装到设备上以后主要是起到密封作用
不用泵内部的流体流出

机械密封的设计一般伴随着一些冲洗(flushing)的方式
冲洗方式主要起到机械密封的冷却\润滑\增压...的作用

所以机械密封都伴随着flushing的设计

不知道4楼的兄弟明白了我的意思没有

请教????

网友:

考虑成本、污染等问题,现在大多数基本采用
设备出口流体经过过滤后进行冲洗,返回到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