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LY12合金铝M20的螺纹老是小了---[请教]

楼主(2007-04-24):
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我车LY12合金铝M20的螺纹老是小了 牙深按多少计算为好,螺纹毛坯小0.2行吗?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车外螺纹,坯料外径一般车小0.1后车螺纹。

网友:

不可理解,是不是螺距错了呀

网友:

小0.2mm没问题,先不要考虑牙底,螺纹快车尖时先用环规试一下,一点一点的车,直到合适,以后的就好车了,要是先算出底经,再车到尺寸肯定会小。

网友(2007-06-16):

4楼说得对,用环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