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20这种材料可否用来做刀具?---[请教]

楼主(2007-04-25):
各位大虾,本人以前见过一种硬质合金材料,日本进口,牌号KD-20,用在模具上(是那种高速自动级进模,用来冲铜材做电子元件)做凸、凹模,超耐磨,一次可冲几KK。此材料硬度为100HRC以上,须用CBN,SDC砂轮磨及电加工成型。我想知道这种材料可否用来做刀具?

网友:

KD-20就是K20么?如果是就完全可以做刀具,因为我们做过N次了

楼主:

不是K20

网友:

究竟是什么材质哦?弄不懂,但是我看你说的硬度应该可以来做刀具的吧!一般加工铸铁是没什么问题的吧!

楼主:

楼上大虾,是日本材料。

网友(2007-07-18):

这是日本共立合金的产品,一般用在模具上。还没有听说有用在刀具上的,你是在那家公司用到它的。我门以前都是从日本买的,我还不知道国内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可以啊~
有专门的这样的材料做成的刀具卖的

网友:

KD20材料是日本共立公司的钨钢材料,主要用在冲压模具上面的,效果很好,但因为模具用的钨钢同刀具用钨钢性能要求不同,所以具体使用情况如何,还不可知。另外你需要做哪种刀具,性能要求如何,我对钨钢这方面还有些认识,希望可以帮到你。我的邮箱是cocofang@163.com。另外稍微纠正一下,KD20的硬度HRA是90,转换成HRC是74,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