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4-25):
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是多少?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

   毒鱼不是很光滑的钢与钢之间加润滑油的的话会怎样?是压在一起不能动还是降低了摩擦系数?大概有四公斤的重量压在上面,压力面积64平方厘米。要使加石墨润滑会好些么?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去查查设计手册,或工程师手册

网友A:

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  无润滑0.15      有润滑0.1~0.12     无润滑0.15   有润滑0.05~0.1
通常加润滑油会是摩擦系数降低
钢之间用油润滑,不能用石墨

网友:

(应为下面表述,刚才打字疏忽,请斑竹将上条删除)
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 静摩擦:无润滑0.15 有润滑0.1~0.12 ;动摩擦:无润滑0.15 有润滑0.05~0.1
通常加润滑油会是摩擦系数降低
钢之间用油润滑,不能用石墨

网友(2008-09-16):
谢谢了,我也正要这个数据。。。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可以容易的得到这些数据的哦。

网友(2008-10-20):
弱弱的问一句,
一个25吨重的带钢轮的小车,在钢轨道上,其静摩擦力是否为25*0.15=3.75吨呢?要启动小车是否必须3.75吨的驱动力?钢轮内装不装轴承,只表示小车在运动中,所受的力的不一样?

网友(2010-05-10):
这正是我要找的东西,谢谢了

网友:
我建议各位朋友经常看机械手册,一些简单的问题,书上都有的.

网友(2011-02-17):
了解~正在找呢!字数不够。。。。。

网友(2011-06-06):
查查设计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摩擦系数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表面粗糙度,润滑,有否第三者介入等

网友:
8楼说的3.75吨力是滑动摩擦力,而小车是是滚动摩擦,滚动摩擦与滑动摩擦有很大的区别,建议看看相关的资料。

网友(2011-11-02):
各位我想问一下,钢和钢之间的摩擦系数应该和它们接触面的加工粗糙度有关系吧?具体的关系是如何呢?谢谢啦!

网友(2012-05-08):
引用 网友A:
钢与钢之间的摩擦系数  无润滑0.15      有润滑0.1~0.12     无润滑0.15   有润滑0.05~0.1
通常加润滑油 ...

请问,不能用石墨的原因是否是因为其容易引起电腐蚀?

网友(2013-11-11):
谁告诉你们钢对钢的摩擦系数是0.1?去查查美国的手册吧

网友(2018-09-15):
大神们,我有个疑问想请教下:
1、该数据来自哪里(不是说机械设计手册,机械设计手册只是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但我要最原始的),是否有相关的标准要求?
2、钢与钢之间为什么不能用石墨,依据来自哪里?——建筑工程图集《16G101-2》中的滑动支座做法之一就是采用预埋钢板的做法,钢板之间铺满石墨粉,如果该说法成立,那么该图集的做法就不正确了。

网友(2019-04-16):
不存在理论的摩擦系数3 _  V7 ~6 n: j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