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模具---[请教]

楼主(2007-04-25):
请问10X10的方模,下模间隙为0.6,能冲3mm的热轧板吗?

网友:

可以没问题,不过热板杂质太多,模具易损

网友:

能否告诉我“热扎板”的大概的概念?!
我对这些东西不太熟悉

楼主:

热轧是在将钢板较高的温度下轧制成相对薄一点的钢板;冷轧是在常温条件下轧制钢板。
一般都是先进行热轧,再进行冷轧。钢板较厚的情况下只能用热轧,轧制成较薄的板后,再进行冷轧。热轧钢板分为厚板(厚度大于4mm)和薄板(厚度为0.35~4mm)两种;冷轧钢板只有薄板(厚度为0.2~4mm)一种。

热轧的终止温度一般为800~900℃,之后一般在空气中冷却,因而热轧状态相当于正火处理。热轧状态交货的金属材料,由于表面覆盖有一层氧化膜,因而具有一定的耐蚀性,储运保管的要求不像冷拉(轧)交货的材料那样严格,如大、中型型钢、中厚钢板可以在露天货场或经苫盖后存放。

与热轧状态相比,冷轧状态的金属材料尺寸精度高、表面质量好、表面粗糙度低,并有较高的力学性能。但易遭受腐蚀或生锈,其包装、储运都有较严格的要求,需在库房内保管,并应注意库房内的温湿度控制。

由于热轧工艺技术的发展提高,在精度要求不是那么严格的场合已经广泛的使用热轧板了。如热轧镀锌板:

热轧镀锌板是以热板为基板经过酸洗后直接镀锌,与传统镀锌板相比,由于少了冷轧这道工序而有着明显的成本优势,在建筑、汽车制造、钢板仓制造、铁路客车制造、高速公路护栏板、制造等行业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
随着热轧工艺技术的发展,热轧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厚度逐渐减薄,采用热轧薄板为原料生产热轧镀锌板替代了原来传统的单张镀锌,不仅拓宽了热轧镀锌板的使用范围,而且也挤占了以冷轧板为基板的热镀锌板市场份额。在国际上,热轧镀锌板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网友:

哦,我理解了,“热扎板”已经冷却,我还以为仍然保持红热状态!!

网友:

没问题

网友:

四楼的兄弟,谢谢啦~~我有知道了点东西~!

网友:

国产数控冲床模具间隙对于热轧钢板一般取板厚的25%,进口冲床模具间隙也要取道20%。对于方模,间隙过小,磨损会急剧加大。3mm热轧板的材料特性还相对好一点。如果4mm以上热轧板间隙绝对不能小于板厚的20%

网友:

绝对没有问题 一般模具冲孔(一次)的最小直径是板厚的1.5倍

网友:

问题不大,速度要慢点。

网友(2007-06-08):

建议使用涂层刀具,

网友(2007-07-29):

对,没有问题!
楼上的讲得很清楚啊!

网友:

不用涂层刀具也行,要值得注意的是加工的时候要及时润滑刀具,冲厚板会很快发热,编程的时候刀具要布合理不能蚕食小于一半的距离也就是3MM。还有就是在加工这样的厚板的时侯如果冲的孔很多一定要注意不要把整张板一次性冲完了,那样会变形的无法再下料

网友(2007-11-01):
完全没有问题啦!

网友:
靠只要是好刀0.2的间隙到没问题
关键是加工中是不是带料

网友(2008-08-19):
一般情况要0.66-0.7的样子,这是正常的情况,不过0.6完全可以使用,3mm的实际尺寸达不到,不过要经常的维护.

网友:
没问题,,,最好还把间隙小点。。。。

网友(2008-11-29):
没问题,我用通快的冲床打的效果很好

网友(2009-03-29):
3mm的可以用    不过要小心   把车床进给速度调慢一些  冲击速度也慢一些  否则会损坏模具或者带料

网友:
这样的间隙的是没有问题的,看你的设备性能呢,性能好的速度快一点不要紧的.

网友:
可以冲   间隙都0.6了

网友:
可以的哦!!!

网友(2009-05-16):
都是高手啊,我刚开始接触数控,学到很多

网友:
可以的哦,只不过模具易坏的

网友(2009-06-16):
我们单位0.2的间隙也冲3MM的热板了.不过还是小心些好.

网友(2009-09-08):
没有问题,我们冲大于3mm厚的热轧板都选用的重载模具

网友:
没问题可以

网友:
问题不大,看你的批量大不大,如果批量较多的话,还是建议楼主换大一点的下模。' O8 x: u5 D: O  x
我们一般用70--80道的下模

网友:
应考虑刀口强度

网友(2009-10-10):
没问题,间隙大了点毛刺会大一点;叠刀不要大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