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含油轴承气压床,设计,请提意见---[附图]

楼主(2007-04-25):
最近,做了一台气压床,大家讨论一下,结构如何?提提建议。

压含油轴承气压床.dwg

网友:

所用的材料看起来太厚了,要提高刚性应从结构上去考虑。

楼主:

上气缸压力为800KG
左右气缸压力为500KG 。
所有板后为,30MM。
厚吗?

网友:

要求有一定的刚性,板厚应该是比较合适的,(我也算不准,请高手指点)
左右两缸的安装板与其它板的联接处建议打锥销受剪力,让联接螺栓受侧向剪力不太好

网友(2013-06-24):
少一点威望  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