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弹性联轴器可满足要求?---[毕业设计,求助]

楼主(2007-04-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夹钳式联轴器

网友:

TGL 型(NL型)—尼龙内齿圈鼓形齿式联轴器

网友:

尼龙内齿圈齿联轴器其内齿圈材料采用MC尼龙材料,外齿轴套采用45号锻钢,具有尺寸小、重量轻、转动惯量小、噪音小、装拆方便、不用润滑等优点,可应用于中小转矩的工况环境,例如风机、水泵、润滑泵、纺织机械等。
TGL型鼓形齿尼龙齿圈联轴器有以下三种结构型式:
A---型基本型: B---型内挡圈型: C---型外挡圈型

网友:

液压系统比其它传动系统的功率密度大,故一般没有合适的联轴器.可以在大孔端加个中间套即可.

网友:

蛇形弹簧联轴器也行

网友:

我公司经常采用ML型联轴器,一方面便于安装.另一方面消除机械同心问题.

网友(2007-09-20):

用ML型联轴器,外面加一个电机连接套

网友:

柱销式弹性联轴器也可以的

网友:

尼龙内齿圈齿联轴器

也可以自己加工两个法兰盘形式用尼龙绳连接

网友(2008-12-09):
7 f* K3 n+ w. h. w蛇形弹簧联轴器也行

网友:
这种联轴器很多,在手册上查下就OK了

网友:
梅花形弹性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