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齿"传动,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04-25):
如标题.

网友:

活齿传动相当于缺齿行星传动和谐波齿轮

楼主:

谢谢,楼上大虾!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2008-10-15):
任意齿差数活齿传动动画http://www.blogchina.com/20080324497071.html

网友:
北航有个老师搞活齿传动的。
* U- x* P% D! V齿是圆柱销似的。

网友(点评):
速比还可以,效率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