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板加工,......需多大吨位的压力机?---[请教]

楼主(2007-04-25):
各位大侠:

6 m ?

      请教,

420*60(厚度)的紫铜板弯成内为410的弧度,长度为800,需多大吨位的压力机?

网友:

厚度60?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搞错了,这么厚的铜板

楼主:

没错,内R为390MM,除压力机压延外,可否有其他的工艺?

网友:

楼主可用专用冷弯机械,北京有,我们用过,对于大型件弯曲很适用

网友(2008-04-09):
这个可是 用专业的液压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