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业制造风机里面的风轮的吗?

楼主(2007-04-25):
请问有专业制造风机里面的风轮的大虾吗?

网友:

请把问题说具体。谢谢。

楼主:

类似贯流风机里面的风轮(叶轮)

由马达直接与风轮联接,马达转速1720/每分钟,功率:0.735KW

运行一段时间风轮断裂。

网友(2007-05-25):

当然有了,我们就生产专业生产风机,

不知道你要哪类的,

网友:

4楼,您们厂生产B4-72-11NO4A/4.5A/5A的离心风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