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零件平面上加工网纹?---[请教]

楼主(2007-04-25):
我现在有一台机器用气缸夹紧网印治具。但人工清洗网框时用力较大会产生偏移。为加大夹紧处的摩察力,想在接触表面(是平面)加工出如同网纹的粗造面。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l加工出来?

网友:

呵呵,有这个滚花刀卖的啊
操作的时候请懂这个的人操作,新手会乱纹的

网友:

同意,用滚花

网友:

用滚花刀贝,很简单

网友:

不知所加工的网纹的面积有多大

网友:

我没看到过平面用滚花刀,
用刨床刨。

网友:

可以用电刻蚀的方法,橡胶硫化机的滚筒的网纹也是通过刻蚀而成的。

楼主:

平面的面积不大。狭长。约为800mm*40mm。是考虑有没有较简单成本又少的方法。电刻蚀的方法成本会否太高。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用平面磨床,将砂轮修薄,磨出沟槽。另外还可以考虑最简单的办法:用角磨机手工打粗

网友:

量大的话直接开模用冲床或油压机压。又快又省。

网友:

同意 憨老马 的意见

用 照像电解加工 精度高 费用也不贵

网友:

有专业晒纹的啊!多大都可以!

网友:

单件加工可采用刨床或铣床.

网友:

不知道你要求怎么样的花纹,要求花纹多深,可以在铣床用面铣刀来加工,

网友:

不知道你要求的花纹的用途,如果是刹车摩擦用的,量化生产就要用砂轮轴向向下的平面麿床。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现在是单件加工看一下效果,决定用磨床加工。若能改善则再看情况采用以上其他方法。

网友:

硬度不高地话可用汽动打标机打,我试过,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