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图纸上SGP相当于中国的无缝管?---[请教]

楼主(2007-04-25):
想请教一下各位:日本图纸上的管子材质SGP是不是相当于中国的无缝管

网友:

有两种情况,一般图纸标SGP20A,主要是型号后带“A”的都是中国的无缝管,带“B”的为焊管,现在我们做的产品都是按此做的。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兄弟,在请教一下:SGP(W)是不是可以用镀锌管

网友:

我现在也在做日本图纸的转化的
请问管子还有其他的表示形式不?
例如STPE

网友:

是STPG呵呵
不是STPE
这也是无缝钢管不?

网友(2007-08-10):

SGP是高碳铬轴承钢 对应国内牌号GCr15

网友(2008-03-31):
我也是在找STPG对应国内的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