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理北京第一机床厂出的X52K铣车?

楼主(2007-04-25):
谁会修理北京第一机床厂出的X52K铣车,工作台的,横当, ,不理。谢谢。

网友:

这型号的机床我用过,相对现在的炮塔铣大很多,但是传动部分还是很传统的齿轮机构,你找机修人员把工作台左方,将整套传动机构卸下来,检查一下,相信不会很难修理的。

网友:

如果确定问题是出在拨叉,就别按我二楼的方法做啦。
那拨叉是否回不了位,正常时应该是垂直于横向工作台的,是否歪啦。我们以前也发生过。

楼主:

我是新工人你说仔细点好吗

网友:

我刚才找了一下,没找到那机器的结构图,只能凭记忆说了。
你没有答我,那拨叉是否歪了。如果不是的话,是否扳不动,扳不动就不能控制横向工作台的自动进给。拨叉左右两边分别都有连杆机构,最后有伞齿与动力啮合,你重点检查此部分看看。

亦有可能是固定拨叉的销子脱落。

楼主:

拨叉是个大致像三角的东西
我不知道它是否歪了
在使用中撞过几次车
可能是把那撞坏了
我以前也弄拆过不知道怎么是正确的

网友:

那东西我知道。正常时手把应该是垂直于横向工作台的,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歪。

我想你一定是快进时走过头了,你想办法拆开看看,哪写零件撞坏了换就得了,这部分不会难的。

网友:

如果自己弄实在不行,外面请师傅吧。千万不要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X52是较普通的立铣床。它应是依靠电磁离合实现工进和快进的。可以把详细情况介绍一下吗。

网友:

检查方案:
1,检查支撑和凸轮接触的那个拨叉的轴,看一下这支轴上的定位螺钉是不是松动了。导致拨叉和凸轮接触位置不正确。
2,如果升降进给正常,可以将升降台前面有一个带有内罗纹的端盖用拔销器拔出,会看到拨叉上
有一个调整螺钉,将固定螺母松开,向内调整合适即可

楼主:

11楼的朋友说的有点像可以说的更详细的吗? 有资料的话可以传来一个资料就好了。

网友:

按11楼第二点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2010-04-20):
不知道怎么修理有一个调整螺钉,将固定螺母松开,向内调整合适即可

网友:
将固定螺母松开,向内调整合适即可

网友:
我是新工人你说仔细点好吗

网友:
正常时手把应该是垂直于横向工作台的,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歪

网友:
常时手把应该是垂直于横向工作台的,如果是这样,就没有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