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刀具切割塑料袋用,材质白钢,如何加工?---[图,请教]

楼主(2007-04-25):
此刀具用来切割塑料袋用,材质白钢,应用怎样加工?如下图

安装在平的工作台上,刀尖向下,自上而下,切割两层塑料袋,厚度大约在0.1左右 ,塑料袋下有软质的垫板,切割后的塑料袋,是点断的,刀尖间距5MM,齿高5MM ,厚度1.5

网友:

平磨可做。将砂轮修为刃槽处形状,计算测量槽距,后逐个磨出

网友:

如果要求刀具的数量不是很多,可以采用平磨

网友:

?!?!?!?!?!?!?!?!?!?!可行么?!

网友:

类似零件做过
1Cr13钢板,用齿轮铣刀铣齿,钳工修锉刀口、修光,渗氮。

网友:

长度不超过500mm用万能工具磨,用碟形砂轮。

楼主:

如果大批量做如何加工?

网友:

  你切塑料袋 没必要用白钢吧

网友:

还是六楼说得方法最好。

网友:

我可以用线切割做,很容易.

网友:

和六楼的想法一致,

楼主:

回8楼:别小看了塑料袋,关键这把刀是24小时工作,工作频率10次/分钟,你能推荐一下使用什么材质吗?
  h: Z( E5 t* l回10楼:线切割是不是倾斜角度来加工,我考虑来,不过看样品不是线切割加工的。

网友(点评):
不用锯齿,直接用圆刀,能做这么高频的裁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