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5#钢表面用Φ6钻头打1200mm深孔,谁可以做?

楼主(2007-04-25):
我需要在45#钢表面用Φ6钻头打1200mm深孔,哪家公司可以做?

网友:

那个孔的尺寸严吗

网友:

具体有什么加工要求?精度,光洁度呢?

网友:

我以为不太可能,没听过谁这样做,说了也是纸上谈兵。

楼主:

Φ6孔是夹具底板的过油孔,直线度0.1。
需要在国内寻找供应商

网友:

不能钻,但是可以拉
过油孔也要这等精度,厉害

网友:

请楼上的朋友指点一下,“1200mm,Φ6深孔”可以拉吗?有Φ6的拉刀吗?

网友:

可以考虑用激光打,不过不知哪里有那么大规格的机床

网友:

深孔加工,有常州冶金机械厂(现在叫:常州宝菱)或上海重型机床厂,但你的量小活小,人家的设备不一定会给你做fficeffice" />

网友:

过油孔必须这样吗?设计是不是…?

网友:

0.1的直线度,激光也很难保证

网友:

用枪钻。定做1200MM的。

网友:

技术上可以,但成本实在太贵。

网友:

大家都是光说不做,1200呀。这长钻头谁做?

网友:

电火花可以吗???

网友:

考虑用钻孔的方式,思路上就有问题.Φ6钻头1200mm不要说钻孔.光跳动都不止0.10.想想现实一点的方法.

网友:

我感觉设计有问题,这样弄太浪费了。

网友:

用激光打孔  不就得了 又快精度又高

网友:

量小可以考虑线切割

网友:

以前也见过好的夹具用这种方式做油孔,但没见过这么长的,你可以修改设计,让油孔短一些粗一些能好加工一点,

9 g( i7 P0 Z n

即使这样也很难保0.1的直线度.但精度差一点也应该够用了.

打这种孔可以找一些专门做外委的厂子,上网查一下,上海周围就有.如上海鸿特机电原来就干这个,不知现在还做不做了.

网友:

用線切割加工方法就解決了.

网友:

不可能了
1200mm  D6  ?这种自杀性的加工没人愿意的

两面加工都达不到的

网友:

由于45#钢易变形,所以首先务必要做“时效”处理,用枪钻可以达到此要求,用激光有点太浪费成本,具体细节请参考以下内容:
http://www.wjw.cn/
“硬质合金枪钻”也叫深孔钻,代表着先进、高效的孔加工技术。它不但可用来加工深孔(径长比1:250),而且也可用来加工浅孔(径长比1:1)。它由钻柄、钻杆、钻头三部分焊接在一起,中间有一通孔,适用于钻削铸铁、碳钢、铜、铝合金、合金钢等。枪钻将钻孔、镗孔、铰孔一次完成,一次走刀便可加工出高精度(IT6-8级)、精直线度(0.16-0.33mm/1000mm)、低粗糙度(Ra3.2-Ra0.1)孔。其钻削速度达到30-100米/分以上。目前国内外在造船、汽车、发动机、机车、化工机械、油嘴油泵、矿山机械及液压件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硬质合金枪铰刀是一种理想的孔精加工刀具,刃部采用整体硬质合金或镶片式结构,刀具耐用度高,精度好,被加工孔尺寸精度可达H7以上,直线度〈0.1/1000mm,圆度〈0.005mm,表面粗糙度〈Ra0.8um,广泛用于机床、汽车、航空、发动机等行业。 订货时请注明:刃数、刃部直径d,总长L及柄部尺寸。 我公司可生产Φ7~Φ20的单刃、双刃、六刃枪铰刀。

网友:

做这样有点不现实的事情,很费时间的,有点劳民伤财。

网友:

我相信,这是没在一线生产干过的设计师设计的理想产品,
1200长,0.1的直线度,用Φ6钻头钻,也许我少见多怪,反正我连听都是第一次。

网友:

过油孔有怎么必要来个垂直度0.1?军工产品

网友:

用枪钻啊,你对孔的偏斜度要求多少。可以分级打孔,0.1的直线度没有问题,还有粗糙度要求麻烦说清楚。1200的枪钻做起来不是问题。

网友:

谁设计的怎么不考虑加工成本

网友:

我比较好奇这么深的孔怎么加工...我认为激光加工比较合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公司的韩国夹具使用的就是Φ6X1200的油孔。(油孔贯穿整个工作台)
我想找一家国内公司制作夹具,替代原来的韩国夹具。

网友:

把孔切开,加工后再焊接,封住切口

网友:

           我记的在济南柴油机厂(做船用柴油机)见过,可以加工!印象很模糊了.

网友:

设计有问题吧?应该在铸造可以做出来,过油孔直线度太高,其它只要一般光滑即可,外面滤网搞好点就行了。

网友:

挖个孔的钱不如拿去买个新夹具

网友:

线切割吧,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