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修理---[求教]

楼主(2007-04-25):
我有一台Y3608宁江滚齿机,加工过程中会产生齿顶圆尺寸时大时小不稳定的情况,求各位大虾指教,都有些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您先看看工件心轴是否跳动,另外再看看车好的工件坯内孔与外圆是否同心。然后再找别的原因。(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网友(2013-05-28):
滚齿刀主轴轴承坏了

网友:
不知详情,齿顶圆不是滚出来的,是加工齿坯时加工出来的!

网友(2018-03-15):
估计呸才的同心度有问题、检查完在找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