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如何使用photo work功能---[请教]

楼主(2007-04-25):
各位前辈:我想请教一下,在SW中如何使用PHOTOWORK功能,我使用的时候,有些图片不能在工件上显示,而只能显示在渲染窗口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谢谢!!!

网友:

没太看懂你的问题。主要是跟机器的配置有关系

网友:

那是你保存图片的位置不对,把他放在安装文件的盘.

楼主:

抱歉,问题阐述得不清楚!
我在使用SW是使用贴图工具,我在使用过程中,使用的贴图图片,有的就能够显示,有的就不能显示,图片格式相同。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电脑配置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所以想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