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薄螺母一般用什么材料?是镀锌钢吗?求助

楼主(2007-04-25):
DIN EN ISO 4035-2001标准中六角薄螺母一般用什么材料,看到一个图纸上用镀锌钢,但是不了解镀锌钢是什么东西?

请赐教

网友:

好一点的用45钢,差一点的也有用Q235的

楼主:

镀锌钢好象市场上没有吧?镀锌钢板到是有的,所以螺母一定是先做好了再电镀三价锌才对,高手认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