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35CrMnSi的热处理性能---[请教]

楼主(2007-04-25):
ZG35CrMnSi正火+回火能达到硬度300HB吗,手册上没有查到啊,只查到铸态硬度>=217HB!若能达到这个硬度加工有困难吗(仅仅是铣个面)。请黄包车师傅和各位专家给个可靠的答案,这关系到一个设计成败啊。

网友:

ZG35CrMnSi属于铸造合金钢,C;0.30~0.40 ,Si;0.50~0.75 ,Mn;0.90~1.20 ,Cr;0.50~0.80
ZG35CrMnSi属于锰铬硅钢;淬透性很高,适用于较厚(80-100mm)铸件及厚度相差悬殊的铸件,流动性及可焊性均好。
ZG35CrMnSi正火+回火;(力学性能下限值)σs345 ,σb690 ,δ14 ,Ψ30 ,
ZG35CrMnSi淬火或正火温度850~900C ,回火温度550~600C 。调质前应进行一次预处理。
楼主的材料热处理能达到硬度300HB,但切削性能比较差,要选合适的刀片。
同HB280-320的材料切削性能,45#优于3Cr13优于40Cr

楼主:

十分感谢,谢谢大侠。这下我就放心了。这是一个铸造齿轮齿条的设计,因为齿条总长度过长,加工工期、费用都受不了。只有换这个材料了。计算是通过了(接触应力,弯曲应力)。就怕达不到热处理要求。那我就在图纸上写明热处理硬度达到280-320HB好了。

网友:

楼上是搞设计的  建议要跟踪铸造、机加工工艺、热处理工艺全过程,要不然这三方面的缺陷会引起质量问题而把责任推到设计头上。  调质前应进行一次预处理;壁厚不是很大的小型铸件用完全退火,大型铸件采用扩散退火。   Y也可用正火或扩散正火替代上述的预处理。  要铸造、热处理工艺等参数及注意事项请告诉,帮你传上来。 3 {,   35CrMnSiA (不是铸钢);Ac1-775,Ac3-830,Ms-330,   {退火840-860C-炉冷-HB<=229,  正火890-910C-空冷-HB<=218,  淬火860-890C-油-HRC>=55  不同温度回火后的HRC;150C-54,200C-53,300C-45,400C-42,500C-40,550C-35,600C-32  650C-28

楼主:

谢谢,铸造、热处理工艺我就管不了,只要这个硬度是可以达到的,而且不是太难达到就可以了。
还是麻烦你把资料传上来吧,以便我参考,万一最后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也好说出个一二三,还有有每一步的检查方法吗,比如铸造后,必须达到多少(就这个材料),热处理怎么处理。机加工还好,只铣底面,便于安装对位,很容易的,就是有点硬而已。

网友:

低合金铸钢铸造性能特点
(一)流动性
降低钢液流动性的元素有Cr、Mo、V、Ti、Al,故应选择比相同含碳量的碳钢稍高的浇注温度。
Mn、Ni、Cu等能提高钢液的流动性。硅在1.0%以下时,主要起进一步脱氧作用,所以也能改善钢液的流动性。因此,含有以上合金元素的低合金结构钢可以选择略低于相同含碳量的碳钢的浇注温度。
有些钢种同时含有上述对流动性影响相反的两类合金元素,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考虑低合金钢导热性能差、冷却速度慢,往往造成初晶粗么,机械性能不佳的状况,因此,通常情况下,都选择低温(比相同含碳量碳钢浇注温度低)快浇(比碳钢浇注速度快)的方式。
(二)裂纹倾向
低合金钢中由于元素偏析大、导热性能差,有严重的裂纹产生倾向。
(三)铸造工艺特点
针对铸造低合金钢形成裂纹倾向大的特点,在工艺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减少热应力--尽可能使铸件各部分均匀冷却,内浇口和冒口要分散布置,避免局部热量集中。
2,推迟打箱时间--通常10t以下低合金铸件的保温时间比碳钢铸件长一倍左右。采用水爆清砂时,500kg以下的铸件,保温时间要增加50-100%;5t以下铸件增加1-2倍。
3,采取细化晶粒措施--在最终脱氧时,要注意适当调整铝量,充分发挥其细化晶粒的作用。在可能条件下,加入微量元素V、Ti、Nb等元素,细化晶粒。

低合金铸钢的热处理
由于铸态低合金钢铸件导热性能差,内应力大,铸态加热时,升温速度要比碳钢慢,多数在升温到600-700C时还要均温2-4h。
低合金钢热处理温度在保温时间相同的情况下,通常的比碳钢(含碳量相同)高。这是为了让合金元素能均匀分布在奥氏体中。
低合金钢铸件淬火处理的要求是尽可能获得完全马氏体组织。淬火后应立即进行回火处理。
单独使用Mn、Si、Cr、Mo等元素的钢种,具有回火脆性,当Mo配合其他元素使用时,能抑制和减轻回火脆性。但实践表明,多数钢种回火后快冷比慢冷机械性能好。

网友:

非常感谢,收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