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量球量棒测量跨测距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26):
请问各位大虾

用量球和量棒测量圆柱斜齿轮时,它们之间的区别?假如用量棒测量斜齿,怎么推导其公式?和压力角、螺旋角存在怎样的关系?

网友:

查查齿轮手册,上面讲得很详细.用量球时减去量棒直径就是了.

网友:

偶数齿时,量棒和量球一样。奇数齿时,按手册上的公式,只能用球,而且必须保持在同一端面。螺旋角小于10度时,用量棒和用球相差不大。我有一个帖子,较详细地作了说明。

楼上的“用量球时减去量棒直径”如何理解?

网友:

在测量时,斜齿轮用量棒和用量球是一样的,不过我觉得两球测量的要比量棒准确一些

楼主:

3楼的朋友:用量球时减去量棒直径是什么意思?能否说明详细些,齿轮手册上没有这些,我认为在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量斜齿一般不用量棒,我想在测量时量球和量棒是否存在端面和法面的关系,同一个齿轮、同一位置情况下,量球测量出来的跨测距要比量棒测量出的跨测距要小,请问各位有没有推导过?

楼主:

请问阿松大侠,您的帖子在哪儿?能否观摩观摩,长点知识?
谢谢了!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87379/ShowPost.aspx

网友:

用量球测量圆柱斜齿轮正宗,量棒就不精确了。

网友:

我习惯用可更换带球头的尺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