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屑槽的长度---[请教]

楼主(2007-04-26):
用铣刀钻铣直径为16 的孔,实际要铣的长度为65  但孔深为150 排屑槽的长度应该设为多少呢?是不是一定要超过孔的深度?

网友:

楼主问的不清楚啊

楼主:

不好意思,附图纸应该就可以看清楚了,就是怕排屑不好。

网友:

我觉得排屑槽的长度超过65就可以了,不过我同时觉得应该开切削液!
也许加工这个通孔用钻头更好!

我实际工件加工经验极度欠缺,所以不足之处希望指点!

楼主:

同是天涯沦落鸟,我也相当的菜!每天披着狼皮给别人搞设计,然后一门心思的等投诉,唉!!

网友:

我觉得长于65一点就是了,短个2或3mm也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