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棒定位加工---[请教]

楼主(2007-04-26):
在机加工时常常会遇到一些用芯棒定位加工的情况,但由于配合问题的存在使得加工出来的零件偏差很大.

 ?

听说有种设计可以让芯棒膨胀和收缩的,请问怎么设计?

}3 @& H8 X |4 O

知道的请帮个忙,谢谢 !

网友:

1、弹簧卡
2、三爪
不知道理角的对不对,可能有偏差啊,呵呵

网友:

可以用涨套心轴

网友A:

内外锥配合,外锥套要开几道不对称的口。

网友:

为什么要开几道不对称的口对称的不行吗

网友:

发个图上来大家出出注意啊!

网友:

发个图上来大家出出主意啊!

网友:

4楼的办法好

网友:

书里有膨胀芯轴的图纸!里边灌的是凡士林。

网友(2007-06-15):

芯棒设计一点锥度,设计弹性的,我都是这样设计的,效果很好

网友:

       我知道的到主要分两重形式,一种是压缩液体塑料的涨芯轴(套),这种可以有来夹工件内空加工外孔,也可以设计成夹外圆加工内孔。这种涨芯轴(套)和工件接触的壁很薄而且行为公差要求高,加工难道比较高,一种是用一个制作一个弹型套筒,两边有各一个圆锥,靠压缩圆锥涨开弹型套筒,从而夹紧工件。但是加工圆柱体的,如果加工外圆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两个圆锥顶尖直接顶内孔,这些工装的主要机构在夹具设计手册上都可以查到,我们车间也主要用这种工装

网友:

内外锥  螺纹     配合,外锥套要开几道不对称的口。

网友:

我传个图给你参考

网友:

你的邮箱地址告诉我

网友:

上传图纸,研究研究!!

网友:

请大侠们多指教,看附件。

网友(2012-04-20):
引用 网友A:
内外锥配合,外锥套要开几道不对称的口。

为什么要开不对称的啊!!!!!!!!!!

网友:
有卖,贵点。应该两顶尖装夹。

网友:
1:2000到1:5000得锥度

网友:
用胀缩的方式使用芯棒定位,是无法生产精度比较高的产品。楼主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
给你个最简单的示例 是什么呢》呵呵  铣刀夹头

网友:
10楼正解,通过锥形心轴的进退实现涨紧与放松

网友(2017-09-22):
为什么是不对称的口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