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加工的变距螺纹

楼主(2007-04-26):
用宏程序三轴联动加工出来的.

网友:

哈。。。长见识了,我还没见过三轴连动的机床呢。

楼主:

管理怎么给我放到这了,这个是加工中心,三轴联动加工出来的,上面可能是没写清楚.

网友(2008-02-03):
大哥知道3轴怎么加工锥度螺纹不? FANUC-OI-MC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