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的锁紧力矩如何选择?---[请教]

楼主(2007-04-26):
各位大师:

 n+ B2 c

    螺栓的锁紧力矩如何选择,用在齿轮箱上,用和种工具比较好!

最好是计算公式.

网友(2007-11-10):
Mt=K×P0×d×10-3 N.m
K:拧紧力系数   d:螺纹公称直径
P0:预紧力
 P0=σ0×As     As也可由下面表查出
As=π×ds2/4     ds:螺纹部分危险剖面的计算直径
ds=(d2+d3)/2   d3= d1-H/6  H:螺纹牙的公称工作高度
σ0 =(0.5~0.7)σs    σs――――螺栓材料的屈服极限N/mm2 (与强度等级相关,材质决定)
K值查表:(K值计算公式略)
摩擦表面状况        K值
        有润滑        无润滑
精加工表面        0.10        0.12
一般加工表面        0.13~0.15        0.18~0.21
表面氧化        0.20        0.24
镀    锌        0.18        0.22
干燥的粗加工表面                0.26~0.3
σs查表:
螺纹性能等级        3.6        4.6        4.8        5.6        5.8        6.8        8.8        9.8        10.9        12.9
σs 或σ0.2N/mm2        180        240        320        300        400        480        640        720        900        1080
As查表:
螺纹公称直径d/mm        3        3.5        4        5        6        7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7        30        33        36
公称应力截面积As/mm2        5.03        6.78        8.78        14.2        20.1        28.9        36.6        58        84.3        115        157        192        245        303        353        459        561        694        817

一般用力矩扳手紧固,对于大螺栓一般用拉拔器紧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用力矩扳手正规测定拧紧力矩

螺栓规格 d      mm        螺距 P   mm        计算拧紧力矩 T        Nm        ss             MPa        螺栓公称应力截面积As        mm2        外螺纹小径 d1         mm        外螺纹中径 d2        mm        螺纹原始三角形高度H     mm        计算直径 d3   mm        0.8*T         Nm        0.6*T     Mm
30        3.5        1291.59         640        560.5871854        26.21113886        27.72668331        3.031088914        25.70595737        1033.27         774.96

螺纹规格        螺距                                螺纹联接件常用材料及机械性能                                通常取计算值的0.8倍左右作为实际应用的拧紧力矩值.
M8        1.25,    1,0.75,(0.5)                                钢号        sb   MPa        ss   MPa
M10        1.5,     1.25,1,0.75,(0.5)                                10        335~400        205
M12        1.75,    1.5,1.25,1,(0.75),(0.5)                                Q235-A        375~460        235
M14        2,       1.5,(1.25),1,(0.75),(0.5)                                35        530        315
M16        2,       1.5,1,(0.75),(0.5)                                45        600        355
M18        2.5,     2,1.5,1,(0.75),(0.5)                                40Cr        980        785
M20        2.5,     2,1.5,1,(0.75),(0.5)
M24        3,       2,1.5,1,(0.75)
M27        3,       2,1.5,1,(0.75)                                螺纹联接件对应强度等级的机械性能
M30        3.5,     (3),2,1.5,1,(0.75)                                等级        sb   MPa        ss   MPa
M33        3.5,     (3),2,1.5,(1),(0.75)                                3.6        300        180
M36        4,       3,2,1.5,(1)                                4.8        400        320
M39        4,       3,2,1.5,(1)                                5.6        500        300
M42        4.5,     (4),3,2,1.5,(1)                                8.8        800        640
M48        5,       (4),3,2,1.5,(1)                                10.9        1040        900
M52        5,       (4),3,2,1.5,(1)
M56        5.5,     4,3,2,1.5,(1)
M60        (5.5),   4,3,2,1.5,(1)
M64        6,       4,3,2,1.5,(1)
M68        6,       4,3,2,1.5,(1)
M72        6,       4,3,2,1.5,(1)
M76        6,       4,3,2,1.5,(1)
M80        6,       4,3,2,1.5,(1)

网友(2008-04-18):
力矩的设定最科学的方法还是试验和借鉴经验数据,计算的数值影响因素太大,往往偏差能达到一半左右

网友(2010-09-29):
计算不清楚,工具:扭力扳手

网友(2011-07-28):
和所选择的紧固件的质量,以及工件上有螺纹的话那螺纹的质量有关系,还有拧紧的扭矩控制。以及结构。

网友(2011-08-28):
引用 网友A:
用力矩扳手正规测定拧紧力矩

螺栓规格 d      mm        螺距 P   mm        计算拧紧力矩 T      ...

大侠,什么意思,没看太明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