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部分力该如何确定,和电机选择---[图,请教]

楼主(2007-04-26):
<>因为要用这个传动,但是不知道这个各部分力该如何确定,以及电机选择,谁能帮我把这部分设计出来
<>电机固定在机架上,然后丝杠转速大约30转每分
丝杠可以向下提供最大3000牛的力,其他都是自己需要定的
<>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缺少很多条件,比如电机是否已经固定,堵转扭矩、额定扭矩是多少,要求的丝杠速度,各个部分的机械效率,搞清楚已知条件。以安全为目的可以从电机向下计算,也可以从丝杠向上计算,校核强度。

网友:

楼主提供的不足啊,除了力还需知道螺母移动速度

网友:

恩,资料给的不全

楼主:

电机固定在机架上,然后丝杠转速大约30转每分
丝杠可以向下提供最大3000牛的力,其他都是自己需要定的

网友:

根据3000N选丝杠型号,(查厂家样本) 选轴承,初选蜗轮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