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弯皮带线---[请教]

楼主(2007-04-26):
我要做个转弯皮带线90度,200宽,750高,请问下最小半径要多少啊??

网友:

楼主您好!

一般的皮带传动只能直向运动,因为它需要两边的张力才能运作。如果需要将所输送的物料转弯的话,只能将两段各自直线运动的输送带合并在一起。

网友(点评):
到底是前辈,我们的设备就是这样。两段中间用弧形导向就可以啦。着90的不是不行,就是要成本太高,而贴是特殊一段一段的皮带。不是光滑皮带

网友(点评):
其实那个转弯皮带是一个大圆环。只要压平,两边装锥轮,中间用钢板承托,就好了。

网友(2007-07-07):

90 度 皮带机 是 可以的, 以前我们公司 就做
皮带需要定制,具体设计 记不清了。

网友:

请教3楼的.请把你们那90度皮带线的相关资料给点到这里让大家多了解了解嘛!还有.你确定是皮带的吗?

网友:

     拐弯皮带机我们公司做过,一般拐弯角度不超过8度,可以通过调整皮带架的侧面高度就可以解决,但当拐弯大于8度的话就要采用一套设备进行,通过增加2个改向滚筒来解决,只是在改向滚筒上进行简单的处理

网友:

我已经离开那家公司了,

皮带就是 对接的, 打开后 是漏斗形状。 压扁就是 90度的形状。 两边就是90度的两个辊子。
那是个日本公司的设计。是食品 流水线转弯用的。

有个问题我也没搞明白,那东西运转起来,皮带内外径 的速度不一样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解决的,锥形辊子??

具体里面还有什么窍门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没有拆开看,只是大概看了看结构。 这都是五六年前的事了。

网友:

多说两句
我觉得 确认能够实现的主要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解决速度问题。所以上面说的 到底能否实现需要 计算内外半径的线速度,然后计算辊子的直径等细节

关于皮带的涨紧,锥形辊子也是可以涨紧的,只要速度匹配,涨紧力合适,皮带运转时 是不会跑偏的。

我们当时用的那个 皮带,工作面是白色的,应该是PU之类的吧,内表面是绿色的,织纹明显,应该是尼龙的? 接缝就是对接的,皮带对接的方法应该知道了吧。

当时非要用皮带的原因是 那个 食品很软,外表不允许划伤等。而且是不定位传送。后续工位的皮带机是伺服控制的,再通过随时调整速度,停顿等 方式进行排位。当时是个非常高档的生产线。

网友:

看看这个示意图是否可行.

Drawing.dwg

网友:

90度转弯皮带机,我们公司也做过,不过价格是直线皮带机的6--7倍
转弯机皮带是1.5mm厚的PU带,外径墙板上下固定有尼龙导轨,减速机带动链条在导轨中运行
链条是非标的,带有挂钩孔,皮带如6楼所说的形状,皮带外径边缘打有一圈的孔,孔的数量与链条上挂钩空数量相同,皮带外径与链条用弹簧勾住,其他的滚筒涨紧什么的与直线皮带机相同。
表达能力有限,不明白的见凉,马上要去上海,改天发资料图片来!

网友:

似曾相识 网友您好!

好久没见到您了,还记得我么?再不来的话就真的“似曾相识”了。您看我都老(站友)啦,您可还那么新。要多来啊!

恭候您的宝贵资料。先谢谢啦!

网友:

老马前辈好,我怎么能不记得你呢,多谢你的资料。
呵呵,我刚参加工作才2年,在社区里看到很多问题都帮不上忙
只能对自己了解的帖子发发言啦,公司里也是比较忙,所以最近没怎么过来
我正在给苏州一家工厂的几台进口的90度皮带转弯机更换导条,下次拍几张照片发上来

网友:

本人见过用圆皮带转180度的输送线..

皮带直径在8左右

不过皮带线上有托盘;)工件在托盘里面动的。

个人亲手设计过一条转90度的皮带线.很麻烦。

好多问题在设计的时候根本考虑不到.

在调试的时候后面又加了N个零件才搞定.

其中一条皮带线如何嵌到另一条皮带线里面很是叫我头疼..

网友:

呵呵,楼上的网友,我有点荤,怎么转180度呢?是360度吧(猜)。

网友:

那台机器的传送线就跟一标准400米跑道一样.

直线的地方我就不说了。

两边的圆弧分别是2套转弯系统.

应该叫转180度吧????

网友(2007-08-07):

皮带下面安装托盘,皮带受拉,工作负荷大的话行吗?

网友:

负荷大可以用倍速链啊.

或者用最NB的东西。.

FLEXLINK......

那东西真是好.真是好用啊。

可惜太贵了。

网友:

安装托盘的皮带机可能在大型饭店自助餐时才能用的到!!不知对不对???

网友:

皮带转弯机图片,拍照技巧有待提高,请大家见谅。

网友:

链条装入导轨的图片,弹簧的一端勾在皮带上,另一端勾在链条上

网友A:

可以做的!
我们公司有90,180度的图纸的

皮带是楼上老兄说的漏斗状

图纸在我机子上

网友:

90度转弯皮带机

网友:

忘记说了,其中一个是180度转弯皮带机

网友(2007-11-15):
是180度转弯皮带机

网友:
用锥形滚子来补偿内外的速度差

网友(2009-01-17):
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2009-09-22):
我曾见过直接90度转弯的皮带线,转角直接一条45度的缝,皮带下去经过一个锥行轮再上来.

网友:
学习了,希望能看到高手 提供资料

网友(2011-09-20):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的!我们公司有90,180度的图纸的
皮带是楼上老兄说的漏斗状
图纸在我机子上

能发一份90°的皮带线给我吗,449084395@qq.com,谢谢

网友(2011-11-09):
不知哪位前辈有原理图或结构图,能上传一份吗

网友(2024-06-06):
有转弯皮带的全套资料吗,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