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对电磁阀是如何控制的?---[请教]

楼主(2007-04-26):
最近要做ABS控制器,需要对电磁阀有基本了解。看了很多资料,理解如下,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帮看看

 R# [2 n/ v

1. 电磁阀通过所通电流的大小控制铁心的位置

2.单片机对电磁阀的控制是通过PWM实现的:

单片机产生PWM电压信号,通过光电隔离传送给驱动电路,驱动电路将PWM电压信号转换为PWM电流信号,PWM电流信号控制电磁阀的通断或铁心位置

楼主:
Re: 单片机对电磁阀是如何控制的?

还问个问题,对电磁阀的在线故障诊断是如何实现的?
如果电磁阀开路或短路如何判断呢?在线诊断

网友:
Re: 单片机对电磁阀是如何控制的?

先买个关子不多说

:)

等你见到实物后,做个简单的实验说说你的新心得后我再给你你想要的答案

:)

也说不定你自己做个简单的实验后也就全部明了了。

理论的东西尽量多多联系实践吧,如果还是学生的话多在导师后面跟跟,多在实验室里做个实验。

楼主:

手头没有实物,只好通过找资料了

其实我只要在MATLAB上做做故障诊断的仿真就好了

在图书馆找了好多书,没有具体讲电磁阀的控制的,最多一个驱动电路——也可能是我没找对书

这位麻烦大侠推荐一下电磁阀应该在哪类书可以找?反正机械设计基础似乎没有的说,微机接口也只有驱动电路。或者有资料直接发我mail,谢谢,mirandali@cjlu.edu.cn

1.对于通断式的,似乎可以用PWM控制,比如高电平电磁阀通,反过来就关

2.而比如对于3位3通的电磁阀,有3种状态,0电流,小电流和大电流

如果根据一般的微机控制接口,可以用DAC控制,但是如果还要过个光电隔离才能到达驱动,应该如何控制?

网友:

1.控制系统和驱动系统和执行系统分开设计
2.单片机仿真软件在网上有,可以选择一种
3.电磁阀只需要0、1两种信号
4.系统在线诊断需要反馈信号,反馈信号可以在执行元件上获取,发出信号与反馈信号进行“异或”运算,一般执行元件都有状态指示灯。诊断程序可以自己编写。
5.对于3位3通的电磁阀可以使用两个控制信号,当两个信号同时为0时电磁阀处于中位,两个信号不能同时为1
6.系统最好增加硬件看门狗及一些必要的安全模块

楼主:

感谢5楼的解答

按照5楼说的第5条,关于3位3通的电磁阀,是不是有2个数字控制接口?我没有见过具体的实物,也没有说明书可以查,本来理解为只是一个线圈,根据通过电流的大小来控制位置,看来3位3通的电磁阀外部必然有2根或1根控制线来决定电流的大小,而这2根控制线可以和MCU相连?

网友:

TO:慕慕
1.对于通断式的,似乎可以用PWM控制,比如高电平电磁阀通,反过来就关

这条的理解是正确的~~

2.而比如对于3位3通的电磁阀,有3种状态,0电流,小电流和大电流

三位三通的电磁阀是有三种状态,但控制它的却不是三种!你知道双头电磁阀吗?三位三通一般用双头电磁阀,左通电则进入左状态,右通电则进入右状态,中间的那种状态就是失电时的状态。不知道这样说你是否可以理解一二了呢?

:)

PS:
控制电磁阀的电压是24V,而220V->24V最简单的元件是用个开关电源,而开关电源的实质就是一个变压器。

而你所说的控制部分,其实你就用开关来控制好了,按下就通电是最简单的表达方式。

如果你是做具课题设计的话,估计你会用到单片机,如果你用到单片机了,那么你在单片机的输入口后面要加个驱动电路。

而控制条件则需要用单片机里面用汇编或是C语言来编写。

楼主:

谢谢随风而去

敢问电磁阀断线或短路的故障诊断是如何实现的?
是不是要在电磁阀那里加根线反馈到单片机测量呢?这样要占用一个捕获比较器或一个ADC端口,似乎很浪费哦

网友:

TO:慕慕
你说的没有错,按正规的思路的确是像你说的那样!也的确很浪费!

PS:
在中国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的东西,因为那样做法造价真的很惊人,而且其实用意义似乎并不是很大。

因此工控里面常用一些取巧的方法来做一些东西。

拿我熟悉的机械工控来举例:

比如说电磁阀断路

我们一般不在电磁阀里面再加线去检测它是否断路!

我们只利用机械部件到位接近开关来判断它是否到位,如果在正常的时间里它没有到位的话,那我们就报警,来提示控制的这个部分出问题了。

呵呵,可以说这样做是很经济的,但它绝不精确。

网友:

PS:
顺便解说一下ADC的含义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的缩写,指模/数转换器或者模拟/数字转换器。

网友:

我觉得关键是电磁阀一类的执行器和传感器,很多是要24VDC的,要让单片机配合外围电路,能够输出24VDC或者接受24VDC的信号,是不是能参照一下PLC的电路使用光电隔离

楼主:

哈哈,谢谢随风而去
有空来我blog坐坐 慕慕的硬件设计日志 http://mirandali910.blog.sohu.com/

网友(2010-01-01):
单片机产生的高低电平经过放大后能直接驱动阀门控制器吗?
请问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用电磁感应感应器来检测电磁阀是否断线。气缸中有磁环,同理电磁阀中有线圈和铁芯,通电同样可以有磁性。

网友:
单片机 输出TTL 5V 电平信号 驱动PhotoMOS继电器,由PhotoMOS继电器驱动电磁阀。

使用 PhotoMOS继电器 控制高频电磁阀
高速1KHz  无机械磨损 无噪音 无辐射污染
5V TTL 电平信号驱动 0-48V 3-6A 电流
24V PLC 电平信号驱动 0-48V 3-6A 电流
MHM-01C 单通道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1C.htm
MHM-02C 双光电耦合功率驱动器 PhotoMOS 继电器
http://www.mhm-sh.com/MHM02C.htm

网友:
如果是对比例阀进行控制,PWM的占空比就决定了电流的大小

网友:
电磁阀有两种:通断电磁阀和比例电磁阀
对于通断电磁阀,首先了解一下电磁阀芯的电压级别和电阻。知道了这两个参数,可以根据单片机外围电路允许的数字输出口最大的输出电流,判断是否可以直接驱动通断电磁阀。
对于比例电磁阀,使用pwm输出口来进行控制,同样需要考虑输出口的驱动能力。如果可以满足的话,可以直接使用输出口驱动。
如果单片机外围电路不满足要求,只能使用开关控制通断电磁阀,使用比例放大板控制比例电磁阀。

网友(2010-02-03):
楼主说的好像是伺服阀或比例阀......

普通的换向阀没有这么复杂

PLC --> 继电器--->阀上的铁芯

网友(2011-03-19):
恩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占空比应该怎么写呢?向楼主求教!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是这样的!
但是占空比的改变在程序中一个怎么写呢?向楼主求教!望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单片机的实现我懂得不多,不过我知道工程机械上的专用PLC有专门的带有PWM波的输出端口,带有电流负反馈,可以对PLC进行简单的编程来控制。另外一些比例控制放大器也是这种输出形式,通过控制端的0~5v的控制电压来成比例的控制输出电流,而PWM波的占空比是要使输出电流为要求的输出电流,也就是说带有电流负反馈功能。

网友(2011-06-10):
单片机产生的高低电平经过放大后能直接驱动阀门控制器,MHM-01C  TTL 转为大功率的 OC 集电极开路就驱动直流大功率设备了,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采用灌电流安装输出可以高电平截止,低电平导通。

网友:
电磁阀是用电通断来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同,楼主说的电磁阀应该说的是比例阀或者伺服阀

网友:
看这个帖子,长见识了,呵呵。谢谢各位前辈讨论。

网友:
新人来学新知识 就是不大懂

网友:
看这个帖子,长见识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