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气缸同步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26):
公司一台设备有一个机构是用两个气缸支撑一个工作台的两端,进行升降动作。但存在升降不顺的问题。依靠分别调节两气缸的速度来改善。平台是对称件,两气缸承受均衡,无导向机构直接用气缸导向。气缸为带双导杆的SMC气缸。气路是同一电磁阀控制,中途分两支路。气缸二进气口均接可调速的接头。我的意见是不用调速接头了。但其他人说气动很难如液压同步。不知如何改善同步情况,是否两气缸真的较难达到同步?

网友A:

有与气缸配套的,可反映气缸活塞运动位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查一下气缸方面的手册。

网友:

    将A缸的出口接B缸入口两缸串联在回路中,可以通过把油封入这段回路中的办法来实现气缸同步,但这要求两缸活塞内径不同,当然了如果你是双活塞杆就不需要了.可这样对气缸的性能要求会高一些,起码不能有泄露..最好用单向节流阀采用排气节流以实现运动平稳,这样减小了外载对系统的影响.随便说说请多多指正.

网友:

采用双活塞杆阻尼缸串联同步效果不错.

网友(2007-11-28):
关于两个气缸同步的问问题

我是菜鸟,说的不对大家多包涵。故障分析:活塞或活塞杆被卡、润滑不良、供气量不足、气缸内有冷凝水或杂质。
                              解决办法:调整检查活塞杆的偏心度、检查油雾器工作是否正常、两个供气管路是否通畅、压力是否平衡、及时清理气缸内的冷凝水或杂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与气缸配套的,可反映气缸活塞运动位置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查一下气缸方面的手册。

您说的可能是磁性感应开关,但我觉得用不用磁感开关,与气缸同步没什么关系

网友B:
是的两汽缸是很难同步的我也做过一些这样的结构
一般都是在机械上做成自适应的机构
例如加入弹簧之类的
这样就不会受到汽缸不同步的限制
甚至卡死

网友(2008-01-19):
首先确实气缸没有串气,动作灵活,没有磨擦等,用排气节流是可以达到同步的

网友:
我的几点意见

1、先看看气压是否有波动。
2、由于每个气缸的密封件的摩擦阻力不一致,个人认为最好是用一个气缸带一个机构来实现两个气缸的动作。况且气路还要考虑

网友(2008-03-19):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有段时间了,一直没有搞定,液压有一个叫同步阀的可以解决,靠调节两个油缸回路中的流量平衡来使油缸同步,但气动元件中有没有此种元件,请大家赐教

网友(2008-05-22):
在每个气缸出入气口加装调速   可以好点

网友(2008-07-10):
以前也遇到过,采用了单向节流阀同步。受到气缸内部润滑、泄露、导杆摩擦力、负载变化的影响效果不太理想。新的时候还可以,时间用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以前也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解决方案是:用一个电磁阀,两个气缸的进气管与出气管要剪成一样长,这样才能保证进气与出气速度一样,从而保证气缸同步。

网友(2022-11-18):
引用 网友B:
是的两汽缸是很难同步的我也做过一些这样的结构
一般都是在机械上做成自适应的机构
例如加入弹簧之类的

有示意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