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型号的滚齿机怎么算挂轮呢?---[请教]

楼主(2007-04-26):
我刚刚接触这行业,有些问题请教大家,

4 w# n G

一个新的型号的 滚齿机怎么算挂轮呢.是不是,都有一个定数?

还有怎么看滚齿刀的头数啊?

网友:

计算分齿挂轮要分齿定数,差动要差动定数,进刀也应该有个定数,不知道你是什么滚齿机
滚齿刀的头数应该比较好看的啊!一般双头或者多头都有标着的。不知道的加我qq:70099883

网友(2009-03-27):
滚齿机的说明书上有定数说明,滚刀的头数=螺旋线数

网友(2009-05-09):
呵呵,我也是新手.我家那个Y38的滚齿机定数是7.95775.其它型号的滚齿机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8-02-26):
Y3180T差动定数是9吗???求大神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