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的使用

楼主(2007-04-26):
用过三坐标的老师请教一下,小于四分之一的圆能量吗?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

是同圆心的圆孤都可以,测三点就可以了,

网友:

能够测量,要是那个圆的圆度加工得比较理想的话测量得会比较准确,但是你必须多采点,一定要多于5点以上,如果还是三四点去测量那个圆的话有可能就会不准。

网友:

可以测量,测量的时候注意起始角和终止角的设定

网友:

各位:
    对于小于四分之一的圆,如果孔径在10MM以下就很难测了,测了准确度也不高,孔径大、圆度好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的!个人建议哈!

网友:

当然可以量,不过尺寸精度和位置精度就不是很可靠.毕竟三坐标是要靠点数来描述的.

网友:

可以测量的,测时多采点,做好基准后最好让机器自动走一次

网友(2007-06-15):

可以。多测几个点,再投影,这样最好。

网友:

可以,高精度坐标测量机上做过试验,对于小于60度的圆弧测量起来不确定度较大。大于60度的圆弧测量还可以。

网友:

可以肯定的回答楼主,是可以测量的!
只是三次元计算的圆的尺寸不是很稳定.

网友:

多采几点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

测量的精度,与所测圆的直径,制造精度,位置精度,加工方法都有关.楼主这些方面都没说清楚呀???

网友:

直径过小的话

不确定度会比较大

建议可以采用非接触三坐标来测量,这样会比较直观

网友(2007-10-07):
工件的精度  CMM的精度

网友:
听老师说过,蔡司三坐标能主动对孔轴进行扫描,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别的就不清楚了,如果测针直径太大,圆弧又在角落里的话就相当的麻烦了,有三维投影仪可能效果会好一些,但是还是要多取点!

网友:
在圆周上取点,计算出它与该圆弧理论圆心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