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s是个什么格式的三维文件?---[请教]

楼主(2007-04-27):
后缀为 igs

7 I& y g" h3 w; G

的是个什么格式的三维文件

 Y

我用了sw,pro/e,ug都不行,就solidedge能打开,

网友:

是MS编程文件,在PRO/E里选择IGS格式可以打开

楼主:

在sw中用igs格式打开怎么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9 r! D( ~ z" h5 {7 ? 在sw中用igs格式打开怎么不行啊?

SW有BUG,修复一下,就能打开,,

网友(2008-01-27):
不清楚你的问题,注意一些细节:
1)尽量英文目录和名称;
2)导入;
3)也可以用cadfix修复。
....

网友:
igs和stp,parasolid格式一样是一种标准文件格式。
基本所有的流行3D软件都支持它。

网友(2008-04-03):
可以用SW打开,如果不行,去找SW07的补丁

网友(2008-05-19):
CATIA可以打开

网友:
sw2005 都能打开,这是一个公用的数据交换格式,大多数3D软件都可以打开,如果打不开多半是你的盗版软件不好哦

网友:
IGES 文件格式学习

基本图形交换规范标准IGES
在CAD/CAM技术的广泛应用的过程中,由于CAD/CAM系统的不同,提出了在各个系统中进行产品信息的交换的要求,从而导致了产品数据交换标准的制订。1980年,由美国国家标准局主持成立了由波音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参加的技术委员会,制订了基本图形交换规范IGES(63)。
IGES功能
最初开发IGES是为了能在计算机绘图绘图系统的数据库上进行数据交换;
从1981年的IGES 1.0版本到1991年的IGES 5.1版本,和最近的IGES 5.3版本,IGES逐渐成熟,日益丰富,覆盖了CAD/CAM数据交换的越来越多的应用领域。作为较早颁布的标准,IGES被许多CAD/CAM系统接受,成为应用最广泛的数据交换标准。制订IGES标准的目的就是建立一种信息结构用来产品定义数据的数字化表示和通信,以及在不同的CAD/CAM系统间以兼容的方式交换产品定义数据。
IGES元素
允许在CAD/CAM系统之间进行产品数据交换的文件结构至少要支持产品的几何数据、标注和数据组织方式的通信。IGES标准定义的文件格式将产品数据看作元素(Entity)的文件。每个元素是以一种独立于应用的,特定的CAD/CAM系统内部产品数据格式可以映射的格式来表示。

网友:
通用的3D软件都能打开,也能保存igs格式
通常要将文件放在软件原目录下才能打开

网友:
用proe可以打开,不过图形的坐标轴可能消失

网友:
igs格式用CATIA可以打开,但是修改不了。

网友(2009-07-21):
PRO/E能打开IGS图纸,但打开后需要对破面进行修补,才能转变为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