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集成块各孔之间壁厚的确定有没有公式---[请教]

楼主(2007-04-27):
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有没有初级教材阿?谢谢!!!!!

网友:

通常3-5mm.

网友:

根据集成块所承受的压力,我们单位的设计经验是:20MPa以上,孔间最小处壁厚超过5mm;如果压力超过40MPa,则考虑壁厚超过8mm;否则有内部击穿的可能。这只是经验,也许有计算的方法,但从没用过;

网友:

考虑油路块加工过程中的各种误差及罗纹的紧固力矩\材料组织等因素,油孔间的最小壁厚的推荐值不小于5mm.当系统压力高于6.3Mpa或孔间壁厚比较小时,应进行强度校核,以防击穿.δ≥pdn/2σ

楼主:

   谢谢啊!再问以下公式中n代表什么呢?那些物理量的单位都是什么啊 ?麻烦您了!

网友A:

δ≥pdn/2σ
P_管内最高工作压力;    (Mpa)
d_油管内径;   (mm)
n_安全系数;   (4~8)
σ _管材抗拉强度;   (Mpa)

网友:

还有这个说法呀,没考虑过,我们设计的阀块没有严格要求,做的可以大一些

网友(2008-01-04):
引用 网友A:
δ≥pdn/2σ
P_管内最高工作压力;    (Mpa)
d_油管内径;   (mm)
n_安全系数;   (4~8)
σ _管材抗拉强度;   (Mpa)

谢谢先锋 ,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δ≥pdn/2σ
P_管内最高工作压力;    (Mpa)
d_油管内径;   (mm)
n_安全系数;   (4~8)
σ _管材抗拉强度;   (Mpa)

这个计算方法对一般管的强度校核都适用(厚壁除外)

网友:
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我一直都是这么用的
你把各个孔看做是钢管的内径  就相当与你选用钢管一样  相临的孔计算选用大的就可以了 为了保险 乘以个安全系数1.2就可以了  原整的时候向大靠  %100不会出问题 呵呵

网友:
一般你取5mm就肯定够,只有大孔且很长才要考虑打孔偏差,需要加厚.

网友:
其实我们的设备都是供给一些特殊部门的,一般不计成本的,利润比较丰厚,领导层对耗费材料方面也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但我在设计时布置尽量的紧凑,根据原理和经验首先大概初步选定了集成块的尺寸,然后布局,发现尺寸不够,首先不会想到去增加集成块尺寸,而是大致看看其他布局行不行(我当然知道如果系统原理比较复杂的话,即使现在有三维软件,从新布局会花很多时间,我是说在这个时候脑子里多想想),实在不行再增加尺寸,这不是说有没有必要,我觉得作为一名工程师应该养成这种习惯,毕竟钢铁行业是高耗能行业,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人在设计时省了一点材料,每个机器上都节省一点材料,那我们国家一年要省多少能源消耗 。我们的系统工作压力14MPa,一般两孔的压差不是很大(6MPa以内 ),且孔径较小(10mm以内)时,我基本给不小于3mm的位置,如果是压差较大或孔径较大时,我给不小于5mm。

网友:
液压阀集成块各孔之间壁厚,可以参照油缸缸筒壁厚的选择,
对于20MPa的油缸,壁厚通常是缸内径的10%到12%,
那么对于阀块,我想选孔径的15%到20%,应该足够啦。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