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切割机的压力为140Mpa时,却切不斷皮料?---[请教]

楼主(2007-04-27):
水刀切割機的壓力為140Mpa時為什麼還是切不斷皮料,當高壓管最大壓力為140Mpa時應如何解結,

网友:
Re: 水刀切割機的壓力為140Mpa時,還是切不斷皮料?

是不是你的枪嘴喷出来的水有分散的现象啊?或是Z轴过高,见过电工用的那种黄色的绝缘板没?8MM厚的俺10Mpa的压力就能搞定,速度是400mm/min.

网友:
Re: 水刀切割機的壓力為140Mpa時,還是切不斷皮料?

问题叙述不够清楚。
楼主,140Mpa是水压吧?有没有加磨料?喷嘴是否有问题?“當高壓管最大壓力為140Mpa時應如何解結”怎么理解?
2楼,你说的“10Mpa的压力”是指的油压还是水压?你用的柱塞式的还是往复式增压器?增压比又是多少呢?

网友:
Re: 水刀切割机的压力为140Mpa时,却切不断皮料?---[请教]

补充:楼主切的皮料有多厚?软硬程度又如何?

网友:

10Mpa是油压,俺用的是往复式增压器

网友:

增压比是多少,算下来估计比楼主的压力还要高

网友:

一般增压比是1:18——1:24,按照1:18来算,10MPa油压所产生的水压在180MPa。